[技术问答] NU-Link离线下载的问题,谢谢!

楼主(2018-02-12):
NU-Link离线下载时,主板给NU-Link提供电源,会不会把NU-Link的3.3V电源1117烧毁,看NU-Link电路图1117输出端没有反向二极管啊?

网友A:
如果你用的是 NU-LINK-PRO , 主板给NU-Link提供电源,不会烧毁相关器件的。因为它有电平转换IC。
http://www.szlcsc.com/so/product/details_152051.html

楼主:
看主题,不是NU-LINK-PRO

网友B:
这么容易就烧毁,供电不一致?

楼主:
我是说:NU-Link离线下载时,主板给NU-Link提供电源,主板的的3.3V电源从NU-Link电源1117输出端口进入,会不会把1117烧毁。

网友C:
应该不会烧毁,不过一般都是编程器跟主板电压一致的,或者直接从编程器提供电源

网友D:
不会烧毁

网友E:
可以,还要不太超压就没事。

网友F:
楼主试过了吧,肯定没事。

网友F:
3.3V的设备都是可以扛的主5V的。

网友G:
都是在线烧录,没用过这个,或者你可以单独给烧录器供电啊。弄个USB随身电源

网友H(2018-12-09):
担心的话,可以留个跳线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