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基础篇 LCD—— IIC 实验

楼主(2018-02-12):
最近有点繁忙,今天闲下来多发几篇,前面已经讲解过了 IIC,之前使用的是通过串口打印输出,本次试验我们使用按键 K_UP 进行 IIC 写入,按键 K_DOWN 进行 IIC 读取。将写入和读取的数据现在是TFTLCD 上 。
实验目标:
1. 学习 I2C 协议
2. 学会操作 AT24C02

楼主:
  I2C  简介
I2C 总线时 PHILIPS 公司推出的一种串行总线,具备多主机系统所需的包括总线仲裁
和高低速器件同步功能的高性能串行总线。它只需要两跟双向的信号线,一根数据线 SDA,
一个是时钟线 SCL。在 I2C 总线上面,每个器件都有自己相应的 I2C 地址,所以在两个
器件之间进行通信的时候,都要首先呼叫你想要通信的器件地址,然后等待相应的从器件进
行应答之后才开始通信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,一个 I2C 信号传输的一个过程

楼主:
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 I2C 上面一个完整信号的传输过程,一定要有一个始信号,还有一
个结束信号,在每个字节传输结束的时候,从机还要提供一个应答信号。一个完整的信号传
输就是这样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,I2C 总线上面对起始信号、应答信号、结束信号、还
有高低电平的协定是怎么样的呢?这里有两个要注意的要点:
1、在总线空闲的时候,SDA 和 SCL 都是高电平的。
2、在 SCL 为高电平期间,SDA 必须保持稳定。所以 SDA 改变状态最好在 SCL 为低电
平的时候改变,如果在高电平改变的话回被认为是一种有效信号(如:起始信号或者结束信
号)

楼主:
起始信号起始信号简介 SCL 线为高电平期间,SDA 线由高电平向低电平的变化表示起始信号,
信号时序如图:

楼主:
这里要注意的就是,在 I2C 总线上面,当总线空闲的时候,SCL 和 SDA 都是高电平
的。起始信号,它是需要有一定的保持时间的,在 SDA 从高电平向低电平跳变的时候,两
个先必须至少保持 4.7us 的时间,而跳变之后,也要保持 SCL 高电平和 SDA 低电平要至
少保持 4us 的时间(从这里我们看出 I2C 总高速率已经决定了) 。

楼主:
IO 口模拟起始信号
//产生起始信号
void I2C_Start(void)
{
I2C_SDA_OUT();
I2C_SDA_H;
I2C_SCL_H;
delay_us(5);
I2C_SDA_L;
delay_us(6);
I2C_SCL_L;
}

楼主:
结束信号
结束信号简介 SCL 线为高电平期间,SDA 线由低电平向高电平的变化表示终止信号。
信号时序如图:

楼主:
IO 口模拟结束信号
//产生停止信号
void I2C_Stop(void)
{
I2C_SDA_OUT();
I2C_SCL_L;
I2C_SDA_L;
I2C_SCL_H;
delay_us(6);
I2C_SDA_H;
delay_us(6);
}

楼主:
应答信号
应答,也叫响应。数据的传输必须要带应答。在响应的时钟脉冲期间(也就是 SCL 在高电
平的时候) ,发送器释放 SDA 线(释放 SDA 意思就是将 SDA 拉为高电平,这里要注
意的是,不能在 SCL 为高电平的时候讲 SDA 从低电平拉到高电平,可以在在 SCL 在低
电平的时候,将 SDA 拉为高电平等待),然后等待应答,在应答时钟脉冲器件,接收器
必须将 SDA 拉低,使它在这个时钟脉冲的高电平期间保持稳定的低电平。而一个字节传输
完毕之后,接收器没有应答则表示接收完毕。还有一种情况是,当主机作为接收器的时候,
接收完最后一个字节之后,必须向从机发出一个结束传送的信号。这个信号是由对从机“非
应答”来实现的。(从上面的规则我们知道,当主机作为接收器的时候,如果是进行应答,
那么在接收完一个字节的最后一位之后产生一个低电平的时钟,进行应答。而非应答呢,就
是产生一个高电平的时钟,进行应答) 。

楼主:
IO 口模拟应答信号
//主机产生应答信号 ACK
void I2C_Ack(void)
{
I2C_SCL_L;
I2C_SDA_OUT();
I2C_SDA_L;
delay_us(2);
I2C_SCL_H;
delay_us(5);
I2C_SCL_L;
}

楼主:
//主机不产生应答信号 NACK
void I2C_NAck(void)
{
I2C_SCL_L;
I2C_SDA_OUT();
I2C_SDA_H;
delay_us(2);
I2C_SCL_H;
delay_us(5);
I2C_SCL_L;
}

楼主:
//等待从机应答信号
//返回值:1 接收应答失败
//  0 接收应答成功
u8 I2C_Wait_Ack(void)
{
u8 tempTime=0;
I2C_SDA_IN();
I2C_SDA_H;
delay_us(1);
I2C_SCL_H;
delay_us(1);
while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_I2C,I2C_SDA))
{
tempTime++;
if(tempTime>250)
{
I2C_Stop();
return 1;
}
}
I2C_SCL_L;
return 0;
}

楼主:
逻辑“1 ”的表示
要传输数据,那么肯定要分传输“1”和“0” ,而在 I2C 上面是怎么表示这两个逻辑变量
的呢?如图

楼主:
一般 I2C 读取的时候,都是在 SCL 的为高电平的时候进行读取,所以在 SCL 为高电平
的时候,需要保持 SDA 稳定。而且注意的还有就是他们的保持时间要大于 4us。

楼主:
逻辑“0 ”的表示
逻辑“0”和逻辑“1”的表示其实差不多,只是 SDA 正好相反。如图:

楼主:
IO  口模拟发送一个字节数据
//I2C 发送一个字节
void I2C_Send_Byte(u8 txd)
{
u8 i=0;
I2C_SDA_OUT();
I2C_SCL_L;//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
for(i=0;i<8;i++)
{
if((txd&0x80)>0) //0x80 1000 0000
I2C_SDA_H;
else
I2C_SDA_L;
txd<<=1;
I2C_SCL_H;
delay_us(2); //发送数据
I2C_SCL_L;
delay_us(2);
}
}

楼主:
IO  口模拟接收一个字节数据
//I2C 读取一个字节
u8 I2C_Read_Byte(u8 ack)
{
u8 i=0,receive=0;
I2C_SDA_IN();
for(i=0;i<8;i++)
{
I2C_SCL_L;
delay_us(2);
I2C_SCL_H;
receive<<=1;
if(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_I2C,I2C_SDA))
receive++;
delay_us(1);
}
if(ack==0)
I2C_NAck();
else
I2C_Ack();
return receive;
}

楼主:
24C02  简介
1. 24C02 可以提供 2K 位,也就是 256 个 8 位字节的 EEPROM 内存。也就是说它可以
保存 256 个字节的数据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,256 个字节也就是有 256 个内存地
址,也正好对应一个字节的。当我们向 24C02 读写数据的时候,地址正好跟一个字节一一
对应。
2. 24C02 通过 I2C 总线接口进行操作。
3. 24C02 的写操作,可以一个地址一个地址的写,也可以一次写一页。所写的一页,在 24C02
这里是 8 个字节,(在有些数据手册上面是 16 个字节,不过开发板上面使用 24C02 是一
页 8 个字节,ARM 公司提供的官方例程里面 24C02 设定的也是一页 8 个字节。 )也就
是说当你写入的数据,在同一页的时候(注意是在同一页的时候) ,你可以只写入一次地
址,每写入一个字节,地址自动加 1。
4. 24C02 的读操作,24C02 的读操作就可以连续读,不管连续读的数据是不是在同一页,
每次读完一次数据之后,读取地址都会自动加 1。

楼主:
24C02的原理图

楼主:
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出 24C02 使用的是 STM32 的 I2C2,使用的是 PB10、 PB11 两个 IO
口。我们知道,在 I2C 总线上面,每个器件都会有一个器件地址,而 24C02 的器件地址是
多少呢?我们来看一个图:

楼主:
高四位 1010 是 24Cxx 系列的固定器件地址,接下来是 A2、A1、A0 是根据器件连接来
决定,也就是我们原理图上面的 E2、E1、E0。我们的原理图都接地所以是 000。R/W 为
是选择读还是写,1 的时候是读,0 的时候是写。所以写的地址为 0xA0,读地址为 0xA1。

楼主:
STM32  的硬件 I2C  简介
STM32 的硬件 I2C 做得很复杂,而且不好用。所以大部分人都不太选择使用 STM32 的硬
件 I2C,很难调试。不过 AT24C02 有 ARM 官方的提供的例程,读写还是挺稳定的,我
们的例程使用的也是参考 ARM 官方的例程来的。接下来我们看看一下通过库函数使用硬
件 I2C 来操作 AT24C02。

楼主:
首先我们要打开时钟使能
要打开 GPIOB 的时钟使能。代码如下:
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, ENABLE);

楼主:
  配置 IO  的模式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=I2C_SCL|I2C_SDA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=GPIO_Speed_50MHz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=GPIO_Mode_Out_PP;
GPIO_Init(GPIOB,&GPIO_InitStructure);
管脚的端口定义如下:
//如果移植程序时只要改一下三个地方就行了
/* 定时使用的 IO 口 */
#define I2C_SCL GPIO_Pin_10 //PB10
#define I2C_SDA GPIO_Pin_11 //PB11
#define GPIO_I2C GPIOB

楼主:
AT24C02  写 操作
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写 AT24C02。
一般步骤是:
1) 发送起始信号
2) 发送写器件地址
3) 等待应答
4) 发送要写入的 24C02 的地址
5) 等待应答
6) 发送要写入的数据
7) 等待应答
8) 发送数据结束发送结束信号

楼主:
具体程序如下:
void AT24Cxx_WriteOneByte(u16 addr,u8 dt)
{
I2C_Start();
if(EE_TYPE>AT24C16)
{
I2C_Send_Byte(0xA0);
I2C_Wait_Ack();
I2C_Send_Byte(addr>>8); //发送数据地址高位
}
else
{
I2C_Send_Byte(0xA0+((addr/256)<<1));//器件地址+数据地址
}
I2C_Wait_Ack();
I2C_Send_Byte(addr%256);//双字节是数据地址低位
//单字节是数据地址低位
I2C_Wait_Ack();
I2C_Send_Byte(dt);
I2C_Wait_Ack();
I2C_Stop();
delay_ms(10);
}

楼主:
读取 AT24C02 的步骤是:
1) 发送起始信号
2) 发送写器件地址
3) 等待应答
4) 发送要读取的 AT24C02 的地址
5) 等待应答
6) 再发送其实信号
7) 发送读器件地址
8) 等待应答
9) 接收数据
10) 如果没有接收完数据,发送应答
11) 接收数据
12) 直到接收完数据,发送非应答
13) 发送结束信号

楼主:
u8 AT24Cxx_ReadOneByte(u16 addr)
{
u8 temp=0;
I2C_Start();
if(EE_TYPE>AT24C16)
{
I2C_Send_Byte(0xA0);
I2C_Wait_Ack();
I2C_Send_Byte(addr>>8);  //发送数据地址高位
}
else
{
I2C_Send_Byte(0xA0+((addr/256)<<1));//器件地址+数据地址
}
I2C_Wait_Ack();
I2C_Send_Byte(addr%256);//双字节是数据地址低位
//单字节是数据地址低位
I2C_Wait_Ack();
I2C_Start();
I2C_Send_Byte(0xA1);
I2C_Wait_Ack();
temp=I2C_Read_Byte(0); // 0 代表 NACK
I2C_NAck();
I2C_Stop();
return temp;
}

楼主:
主函数
int main()
{
u8 wdata=0,value;
u8 i,j,dat[6],dat1[6];
I2C_INIT();
TFT_Init(); //TFT 彩屏初始化
LED_Init(); //端口初始化
key_init(); //按键初始化
printf_init(); //printf 初始化
TFT_ClearScreen(BLACK); //清屏
GUI_Show12ASCII(10,10,"This is a IIC-AT24C02 Check!",YELLOW,BLACK);
GUI_Show12ASCII(10,27,"PB10 PB11 is IIC Interface!",YELLOW,BLACK);
GUI_Show12ASCII(10,44,"The K_UP is:AT24C02 Write",YELLOW,BLACK);
GUI_Show12ASCII(10,61,"The K_DOWM is:AT24C02 Read",YELLOW,BLACK);
GUI_Show12ASCII(10,100,"Write data Range is: 0-255",YELLOW,BLACK);
GUI_Show12ASCII(10,150,"Write data is:",YELLOW,BLACK);
GUI_Show12ASCII(10,167,"Read data is:",YELLOW,BLACK);
while(1)
{
if(k_up==1) //按键 k_up 按下写入数据
{
delay_ms(10);
if(k_up==1)
{
AT24Cxx_WriteOneByte(0,++wdata);//写入的是单字节,0-255 取值范围
dat[0]=wdata/100+0x30;
dat[1]=wdata%100/10+0x30;
dat[2]=wdata%100%10+0x30;
dat[3]='\0';
GUI_Show12ASCII(160,150,dat,YELLOW,BLACK);
}
// while(k_up);
}
if(k_down==0)  //读取数据
{
delay_ms(10);
if(k_down==0)
{
value=AT24Cxx_ReadOneByte(0);
dat1[0]=value/100+0x30;
dat1[1]=value%100/10+0x30;
dat1[2]=value%100%10+0x30;
dat1[3]='\0';
GUI_Show12ASCII(160,167,dat1,YELLOW,BLACK);
}
while(!k_down);
}
if(j>1)
{
j=0;
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0);
}
else
{
j++;
GPIO_ResetBits(GPIOC,GPIO_Pin_0);
}
delay_ms(200);
}
}

楼主:
该函数实现按键  按下写入数据加 1 写入到 24C02 中,当按键 K_DOWN 按下后进行 24C02
的数据读取,LED 闪烁表示系统正在运行。

楼主:
这次的实验只是在iic的基础上增加了TF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