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单片机产生方波信号差分输出

楼主(2018-02-12):
我想用单片机输出一个方波信号,,然后将这个方波信号以差分方式传输到接线柱上,该怎么办呢?

网友A:
采用运放可以实现。

网友B:
最简单的办法:加一级反相器。

网友C:
两个IO不就好了

网友D:
隔直电容,根据你的频率选择合适的,也许可以

信号可能有失真,信号质量保证没有用运放好

网友E:
标准的差分信号是幅值相等,相位相反,唯有运放OP组成的-1放大器才形成真正的差分信号。

网友F:
两个IO或者485就很好

网友G:
根据速度和电压,用一个 RS485 或 LVDS 收发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