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lash的块擦除

楼主(2018-02-12):
void Seg_Erase(void){
     _DINT();
     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
     char *flase_erase;
     flase_erase = (char *)0x8000;                  //指向要檫写的段地址
     while(FCTL3&BUSY);
     FCTL3 = FWKEY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LOCK
     FCTL1 = FWKEY +ERAS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段檫除
     *flase_eras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空写将0写为1
     FCTL3 = FWKEY + LOCK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OCK置1
     _EINT();
}
请问在进行FLASH段擦除的时候,调用这个函数是只擦除一个字节?

楼主:
要进行整段擦除的时候是用for语句调这个函数128次。
还是调用一次这个函数把128个字节一起擦除。

网友A:
falsh擦除一般是一块擦除 不会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擦除

网友B:
这是FLASH,几乎所有的FLASH都是按页来管理的,一擦就是一页。

网友C:
LZ知道怎么把一个在FLASH的程序拷贝到RAM中在RAM中运行此程序?

网友D:
flash都是按块擦除的,不可以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擦除

网友E:
flash的最小擦除单位是段(块只是段里面又分出来的一小块,每小块在64字节左右),要不就是整个flash,

网友E:
flash中擦除的最小单位就是段,不可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的擦出

网友F:
请问擦除段是写首地址,还是这个段的任意一个地址?

网友G:
这个段擦除的话不可能一次只擦出一个字节的。

楼主:
哦,明白了,多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