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想接外部硬件

楼主(2018-02-12):
在做单片机的时候,如果单片机外接其他硬件可以使用proteus进行仿真,但是DSP如果想接外部硬件,硬件的设计上可以采用什么软件进行仿真呢?

网友A:
DSP芯片厂家都提供了芯片的IBIS模型,很多工具支持这种模型下的仿真,需要导入或者建立你所需要器件的IBIS模型,具体可以查阅相关资料.

网友B:
楼上说的不错

楼主:
ok,我理解一下哈

网友C:
EMIF接口是最好用的

网友D:
你需要什么硬件呢

网友E:
直接购买相关的外部设备

网友F:
还是使用硬件仿真

网友G:
DSP你使用什么仿真的

网友H:
软件仿真简单,硬件不容易。

网友I:
proteus不行吗

网友J:
楼主需要设计什么功能

网友K:
引用 网友A:
DSP芯片厂家都提供了芯片的IBIS模型,很多工具支持这种模型下的仿真,需要导入或者建立你所需要器件的IBIS ...

这个也提供仿真模型吗

网友L:
引用 网友A:
DSP芯片厂家都提供了芯片的IBIS模型,很多工具支持这种模型下的仿真,需要导入或者建立你所需要器件的IBIS ...

这个在哪下载的IBIS模型

网友D:
硬件也在proteus有的。

网友E:
仿真的精度不够。

网友F:
为什么要使用软件仿真呢

网友G:
DSP太复杂,很多的无法实现。

网友H:
购买一个开发板是最简单的方案了。

网友I:
使用proteus进行仿真

网友J:
大部分的硬件在proteus都有的。

网友L:
引用 网友A:
DSP芯片厂家都提供了芯片的IBIS模型,很多工具支持这种模型下的仿真,需要导入或者建立你所需要器件的IBIS ...

不知道执行的效果是否一致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