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
滤波问题:当电容C放电时Uc也开始下降趋势与U2基本相同

楼主:
怎么会基本相同呢?假设放电回路的时间常数为某值,时间常数大于正弦波变化的时间,因此一开始就应该是会使得Uc大于U2的,怎么会U2下降到一定值的时候Uc才大于U2呢?时间常数都没变化过。

要满足当电容C放电时Uc也开始下降,趋势与U2基本相同的结论,就必须使时间常数基本等于正弦波变化的时间才行。
主要的矛盾是:放电回路的时间常数没变化过。
码的有点乱,如果有什么疑问的,请留言。

旋转  (217.54 KB )

网友A(2018-02-12):
“因此一开始就应该是会使得Uc大于U2的”

从哪个时刻开始“Uc大于U2”?至少电源开关未闭合之前不是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“因此一开始就应该是会使得Uc大于U2的”

从哪个时刻开始“Uc大于U2”?至少电源开关未闭合之前不是吧? ...

1、从U2到峰值后开始下降的时候UC应该大于U2,因为充电回路的时间常数比正弦变化的时间快,不会出现U2与UC基本相同的情况。但书中说:当电容C放电时Uc也开始下降趋势与U2基本相同,直至U2下降到一定数值时,UC才大于U2。
2、电路未接通前,且电容未充电前,UC肯定不会大于U2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“因此一开始就应该是会使得Uc大于U2的”

从哪个时刻开始“Uc大于U2”?至少电源开关未闭合之前不是吧? ...

坛住真辛苦了,基本每次都是你来回答。先谢谢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1、从U2到峰值后开始下降的时候UC应该大于U2,因为充电回路的时间常数比正弦变化的时间快,不会出现U2与U ...

“从U2到峰值后开始下降的时候UC应该大于U2”
正弦函数在峰值时,曲线的切线斜率为零(水平),但电容放电曲线的切线斜率不为零(向右下倾斜)。所以上述括号中结论不成立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1、从U2到峰值后开始下降的时候UC应该大于U2,因为充电回路的时间常数比正弦变化的时间快,不会出现U2与U ...

U2和UC两曲线“分叉”的那一点(在此时刻之前UC=U2,在此时刻之后UC>U2),两曲线切线重合,切线斜率相等(向右下倾斜)。故此时刻必在正弦电压U2峰值之后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U2和UC两曲线“分叉”的那一点(在此时刻之前UC=U2,在此时刻之后UC>U2),两曲线切线重合,切线斜率相等( ...

行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