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直接回复了一个问号

楼主(2018-02-12):
SCI的自动波特率可以发送一个A,回复一个A.但是利用串口发送CKFA.BIN文件时串口直接回复了一个问号。

网友A:
如何设置退出SCI_BOOT的时候,程序直接就运行到CKFA的MAIN函数上

网友B:
表示我串口发送的数据一个接收不到

网友C:
波特率不对吧

网友D:
串口有问题了?

网友E:
你的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

网友F:
是否有共地了

网友G:
这个回复是什么信号

网友H:
有可能是通信的波特率不一致。

网友I:
这个是什么问题

网友J:
自动波特率有问题

网友C:
你使用什么显示的

网友D:
通信的不稳定。

网友E:
是不是硬件电路没有设计完整

网友F:
共地之后通信才可以。

网友G:
哪个字符串?

网友H:
使用9600的通信速度试试

网友I:
楼主解决了硬件的问题了吗

网友J:
固定波特率发送数据。

网友K:
这个是数据显示的问题的吧?

网友K:
该数据的在传输过程中出现了差错的

网友L:
这个估计是数据线路中的干扰所造成的

网友M:
这是表示没有接收到数据的呢

网友N:
如楼上所说,数据通讯的没有建立起来的

网友O:
看来还是数据通讯的没有完全建立好的

网友P:
楼上几位的见解基本都是,关键还是通讯没有建立好的。

网友Q:
问号显示的方式不同吧。

网友R:
是不是波特率不同呢

网友Q:
16进制是什么数据?

网友R:
楼主使用示波器查看一下这个数据。

网友S:
单步调试的进行排除的

网友T:
波特率的问题。

网友U:
考虑硬件了吗

网友V:
自动波特率吗

网友W:
可能晶振选择的不对,波特率计算有问题。

网友X:
DSP怎么可能会自动波特率识别呢

网友T:
可能波特率不一致。

网友U:
是否共地处理,可能信号基准不一样。

网友X:
楼主自己编写的实现方法吗?

网友W:
选择12M的晶振试试。

网友V:
楼主使用的是哪个芯片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