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812与CCS连接不上

楼主(2018-02-12):
2812的最小系统版,3.3V、1.8V电源都没问题,焊上DSP后,与CCS连接不上

网友A:
报错什么

楼主:
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: Error 0x00001200/-1145 Error during: OCS, Target,  Unrecoverable emulation error  Sequence ID: 0 Error Code: -1145 Error Class: 0x00001200

网友B:
焊接出错?

楼主:
还以为是焊接出错,去测一下板子A,居然也是这样的情况,再测一下没试过的以前一块板子C,也是这个情况!!!!太奇怪了!!!!

网友C:
估计已经变成硬件问题了

网友D:
这个问题严重啊,很有可能将芯片烧坏的。

网友E:
alt+c试试

楼主:
好的,我知道了

网友F:
我用万用表测两个引脚之间的电压也会出现这样的报错,我不知道怎么办就重新打开CCS了:(

网友G:
是驱动无法识别吗?

网友:
这个提示什么?

网友H:
焊接的有问题呀,是不是断路了

网友I:
CCS连接不上,报错吗

网友J:
你使用的是CCS哪个版本的

网友G:
看看硬件管理里面的仿真器。

网友:
无法链接硬件电路?

网友H:
DSP和仿真器连接可能存在虚焊

网友J:
下载一些低的版本不能很好的支持软件。

网友I:
粘贴一下报错的内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