烧写到Flash之后就无法运行

楼主(2018-02-12):
本人正在使用TMS320F2812做项目,程序编写之后2812连仿真器在线仿真时能够正常运行,结果也正确,但是烧写到Flash之后就无法运行了

网友A:
有么是你程序没有正确下载进入flash中

网友B:
要么就是所做的板子有问题。

楼主:
板子没有问题,因为烧写其他程序的时候可以正常运行

楼主:
程序在CCS3.3上通过仿真器在线仿真的时候也是可以运行的啊。那请问下可能的原因会出现在哪个地方呢?

网友C:
程序没有正确下载进入flash

网友D:
如果其他程序可正常启动,可以排除硬件问题。查查你dsp初始化的问题

网友E:
采用代码搬移试试

网友:
在RAM中运行的程序?

网友F:
有部分代码没有烧录到flash上而已

网友G:
工程下缺少asm文件

网友H:
应该还有Boot配置

网友I:
连接仿真器时正常工作?

网友J:
号有问题

网友K:
固化程序,重新上电

网友L:
检查出语法错误?

网友M:
提示什么错误吗?

网友N:
就是程序没有烧写成功

网友:
是否已经有定义着RAM中?

网友F:
断电重启就不行

网友G:
是否缺少这个跳转文件。

网友H:
有没有加code start .asm代码?

网友I:
可能程序烧写错误了。

网友J:
详细可以看下手册,有关配置的。

网友K:
将flash中的函数拷贝到ram中运行

网友L:
程序编译没问题?

网友M:
如果提示错误,才能找到问题。

网友N:
重新烧写程序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