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学modelsim,却遇此般挫折,请教各路大神

楼主(2018-02-12):
如图,编写完testbench后,modelsim仿真一直加载不出信号,检查修改testbench多次以后也没能得到正确结果,想问大佬们是怎么解决这类问题的。
以下附testbench代码.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`timescale 1ns/1ps
module mux21_tb();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localparam PERIOD = 10; //100M
reg eachvec;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build clk
reg clk, rst_n;

initial
begin
        clk = 0;
        forever #(PERIOD/2) clk = ~clk;
end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reset signal
task task_reset;
begin
        rst_n = 0;
        repeat(2) @(negedge clk);
        rst_n = 1;
end
endtask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initial mux21
reg                  a;
reg                  b;
reg                  s;
wire                 c;

mux21 u_mux21
(
        .clk            (clk),
        .a              (a),
        .b              (b),
        .s              (s),
        .c              (c)
)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task of input
task task_test;
        input          a1;
        input          b1;
        input          s1;
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    a <= a1;
                b <= b1;
                s <= s1;
        end
endtask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testbench of RTL
initial
begin
        task_sysinit;
        task_reset;

        task_test(0, 0, 0);

        repeat (5) @(posedge clk);
        task_test(1, 0, 0);

        repeat (5) @(posedge clk);
        task_test(0, 1, 0);

        repeat (5) @(posedge clk);
        task_test(1, 1, 0);

        repeat (5) @(posedge clk);
        task_test(0, 0, 1);

        repeat (5) @(posedge clk);
        task_test(0, 1, 1);

        repeat (5) @(posedge clk);
        task_test(1, 0, 1);

        repeat (5) @(posedge clk);
        task_test(1, 1, 1);
end

endmodule

网友A:
看modelsim错误提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modelsim错误提示

并没有说明具体的错误啊

网友B:
你没有在 wave 窗口添加任何信号,它不知道你要看啥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并没有说明具体的错误啊

这个源文件应该还没有编译过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