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液晶与OLED有什么不一样?

楼主(2018-02-12):
液晶与OLED有什么不一样?

网友A:
你可以直接去网上搜索相关资料,然后进行对比就一目了然了

网友B:
OLED自主发光, 液晶本身不发光需要背光源

网友C:
物理结构不一样,发光原理不一样

网友D:
液晶不能发光只能靠背光,OLED 屏幕可以自己发光

网友E:
首先你要搞懂什么是液晶吧

网友F:
led和oled的发光原理是一样的,只 不过区别是用的材料不一样led用的是金属材料,而oled用的是有机物材料。

网友G:
OLED不需要背光源,自己本身会发光,是采用发光二极管阵列组成.

网友H:
oled亮度要比LED液晶高,厚度更薄,是今后LED液晶屏的替代品.

网友I:
LCD为液晶显示屏,本身不发光,需要背光源。其由TFT基板与CF(彩膜)基板贴合而成,内充液晶。

网友J:
主要是屏的結構不同,OLED即發光二極管,自體發光,液晶要搭配背光板才能顯示

网友K:
一个是自发光,一个是需要背光

网友L:
OLED不需要背光,因此更省电,不过OLED也有它的缺点,长时间的固定图像容易引起残影。

网友M:
一个是电视,一个是电影。

网友N:
发光原理不一样,液晶靠背光发光,OLED 屏幕可以自己发光

网友:
不同,两种发光体不同,OLED就是LED二极管点阵,每个点都是3个发光二极管;液晶是通过LED背光灯照亮屏幕。

网友O:
OLED会取代TFT

网友P:
LED显示器,它本身不发光,需要背光

网友Q:
lcd是液晶显示器

网友R:
OLED是 有机发光显示器

网友S:
OLED屏幕 厚度可以小于1毫米,并且重量也更轻

网友O:
OLED显示技术与传统的LCD显示方式不同,无需背光灯,采用非常薄的有机材料涂层和玻璃基板

网友P:
OLED是一种有机发光二极管,它属于自发光器件

网友Q:
两者相差太多

网友R:
手机上用的比较多

网友S:
OLED可以自身发光,而LCD则不能。

网友T:
这个百度一下解释的很详细的

网友U:
发光二极管简称为LED。由含镓(Ga)、砷(As)、磷(P)、氮(N)等的化合物制成。

当电子与空穴复合时能辐射出可见光,因而可以用来制成发光二极管。在电路及仪器中作为指示灯,或者组成文字或数字显示。砷化镓二极管发红光,磷化镓二极管发绿光,碳化硅二极管发黄光,氮化镓二极管发蓝光。因化学性质又分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和四轴飞行器发光二极管LED。

有机发光二极管(Organic Light-Emitting Diode, OLED)又称为有机电激光显示、有机发光半导体。由美籍华裔教授邓青云(Ching W. Tang)于1979年在实验室中发现。OLED显示技术具有自发光、广视角、几乎无穷高的对比度、较低耗电、极高反应速度等优点。但是,作为高端显示屏,价格上也会比液晶电视要贵。

网友U:
回帖动不动就有非法内容,好奇葩

网友V:
led用的是金属材料,而oled用的是有机物材料

网友W(2018-05-19):
差别挺大的,从原理上就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