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2812的AD性能怎么样

楼主(2018-02-13):
DSP2812的AD性能怎么样

网友A:
你想做什么

楼主:
可以做12路的100KHZ采样频率的AD转化吗

网友B:
用扩展专用AD新片吗

网友C:
12路AD?! 还有你的精度要求是多少位呢。  采样率是多少呢。

楼主:
嗯,我也是这意思

网友D:
如果精度要求不高,采样率也不高,理论上是可以用2812的AD来干的。

网友E:
看到很多人说不怎么样   就是看你的需求可   肯定是与独立的ADC没法比

网友C:
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吧,看自己的需求吧,这个问题真的不好说。

网友F:
现在用内部的ADC做,发现差别好大,不知道怎么回事,菜鸟就是菜:(

网友G:
一般12位的AD做数据采集的很不错了。

网友H:
2812内置的AD模块

网友I:
建议用定时器起动AD。

网友J:
28335的较2812好些

网友K:
2812的AD是一个12位的,实际只有一个AD转换器

网友L:
2812是定时32位DSP

网友M:
可以精度校准

网友:
MS320F2812内部集成了ADC转换模块

网友N:
模拟输入:0V~3V

网友O:
ADC的转换结果误差较大

网友P:
2812的ADC具有一定增益误差的偏移误差

网友H:
在AD中断程序中读取采样值。

网友I:
不需要人为干涉

网友J:
重要的一部分原因还在于软件修正

网友K:
通过内部模拟开关选择。

网友L:
28335是32位浮点DSP

网友M:
使用软件进行校准。

网友P:
F2812用户手册提供的ADC模块输入模拟电压为0~3 V

网友O:
A/D转换器主要存在:失调误差、增益误差和线性误差。

网友N:
ADC模块是一个12位、具有流水线结构的模数转换器

网友:
12位ADC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