能否提供或说明其数位滤波在MSP430G2452上的可行性?

楼主(2018-02-13):
能否提供或说明其数位滤波在MSP430G2452上的可行性?

楼主:
最近老师要我制作这个功能於2452身上,方法为输入一波形进入2452的PIN脚,再由滤波後输出至PC端显示其滤波效果

网友A:
没太看明白你的意思  输入的是什么信号  滤的是什么波 按键抖动?

楼主:
使用ad引脚采样,做滤波处理,然后通过串口(2452没有uart可用i/o模拟)发送到上位机

网友B:
对,分成几个模块,大致是:

ADC采样 -> 信号处理(滤波) -> UART模块 ->上位机

网友C:
嗯,要注意的是从UART到上位机需要通过232芯片进行电平转换,上位机通过串口(COM)读取数据

网友C:
这样应该没问题了

网友D:
采样是速度就不是很快了

网友E:
软件滤波是比硬件容易修改,但是实际应用效果没硬件调出的好。

楼主:
哦,好,我知道了,多谢

网友F:
需要什么滤波算法

网友G:
这个单片机能够实现很多的算法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最近老师要我制作这个功能於2452身上,方法为输入一波形进入2452的PIN脚,再由滤波後输出至PC端显示其滤波 ...

制作什么功能?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最近老师要我制作这个功能於2452身上,方法为输入一波形进入2452的PIN脚,再由滤波後输出至PC端显示其滤波 ...

没有看到是什么功能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最近老师要我制作这个功能於2452身上,方法为输入一波形进入2452的PIN脚,再由滤波後输出至PC端显示其滤波 ...

怎么能够接收到方波呢

网友K:
单片机实现确实可以。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最近老师要我制作这个功能於2452身上,方法为输入一波形进入2452的PIN脚,再由滤波後输出至PC端显示其滤波 ...

方波输出吗?

网友M:
可以实现这个滤波算法

网友F:
简单的滤波算法可以实现。

网友G:
滤波算法有写很简单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最近老师要我制作这个功能於2452身上,方法为输入一波形进入2452的PIN脚,再由滤波後输出至PC端显示其滤波 ...

要实现什么滤波算法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最近老师要我制作这个功能於2452身上,方法为输入一波形进入2452的PIN脚,再由滤波後输出至PC端显示其滤波 ...

PC端应该是电脑传输

网友J:
引用 楼主:
最近老师要我制作这个功能於2452身上,方法为输入一波形进入2452的PIN脚,再由滤波後输出至PC端显示其滤波 ...

应该是串口实现吧

网友K:
要实现什么滤波算法

网友M:
引用 楼主:
最近老师要我制作这个功能於2452身上,方法为输入一波形进入2452的PIN脚,再由滤波後输出至PC端显示其滤波 ...

msp430g2452串口通信吗

网友L:
引用 楼主:
最近老师要我制作这个功能於2452身上,方法为输入一波形进入2452的PIN脚,再由滤波後输出至PC端显示其滤波 ...

这个描述太复杂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