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能说说28335的AD到底怎么用的?

楼主:
(无正文)

楼主(2018-02-13):
能用定时器控制采样频率吗?

楼主:
还有AD的一些其他的功能?

网友A:
一般外用其他的AD采集芯片吧 内部的不是很好用啊

楼主:
内部AD也还行吧,刚开始用这个片子还不是很了解

网友B:
可以通过EPWM来触发AD    可以通过设置EPWM的周期寄存器来控制其采样频率

网友C:
你还是研究一下他的DATASHEET吧

网友D:
楼上的能给个ePWM启动AD转换的程序不

网友E:
这个我没法说,你旁边有没有2812的书 这个跟2812的差不多,就是配置一些寄存器就行了吧,有的注意的是,。。。。(其实我也记不起来了)

网友F:
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AD范围3.3V,不能超过这个,如果需要AD其他比3.3V大的话,可以想别的办法,你等会 我找找我的日记。。。

楼主:
谢谢指点,明白了

网友G:
就是配置之后直接采集数据就行

网友H:
这个有什么要求?

网友I:
是内部的ADc吗

网友G:
需要DMA吗

网友H:
就是DSP集成的ADC

网友I:
内部的ADC有很多代码。

网友J:
这个有啥难度的么?一般都会有参考例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