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端有什么工具软件可以通过JTAG

楼主(2018-02-13):
我的单片机用的是MSP430F149. 外部存储器用的是SST39VF088.   PC端有什么工具软件可以通过JTAG方式, 将SST39VF088里的数据读出到PC端?

网友A:
没有软件能够通过jtag这种方式读写数据

网友B:
因为jtag本身不带有类似于uart这种功能

网友C:
难道只能用编程器了吗?

网友D:
可以通过串口或者i2c把数据读出来,jtag本身只能作为烧写工具接口。

网友E:
其实你可以把输入读到单片机的ram,然后通过JTAG在线的方式查看ram.

网友F:
jtag只是作为烧写工具的接口

网友G:
这个应该是读不出来的。

网友H:
这个读取不了。

网友I:
都无法实现吧。

网友J:
这个地址怎么定义的

网友K:
可能无法访问。

网友L:
直接单片机读取上传。

网友M:
接口在msp430上。

网友N:
需要什么数据?

网友O:
引用 网友A:
没有软件能够通过jtag这种方式读写数据

好像是没有这个功能。

网友P:
应该有专用的芯片才行。

网友H:
可以设计程序读取。

网友I:
只能是仿真的时候。

网友K:
使用msp430读取。

网友L:
jtag无法操作flash

网友M:
引用 网友A:
没有软件能够通过jtag这种方式读写数据

可以间接读取相关的数据

网友N:
怎么不使用sd卡呢?

网友P:
MSP430F149读取即可。

网友J:
使用jtag读取地址。

网友Q:
看来jtag的应用还是挺多的

网友R:
一般的编程软件的都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