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阻屏的工作原理

楼主(2018-02-13):
先从简单的说起吧。那就是只能单点触控的电阻屏。我们以最常见的四线电阻屏为例,为大家介绍其原理。

图为电阻屏的剖面结构
四线电阻屏主要是由镀有ITO镀层的两层薄膜所组成。其中的一层在屏幕的左右边缘,各有一条垂直的总线,另外一层是在屏幕的顶部和底部都各有一条水平的总线。如果你在一层的薄膜两条总线上施加以电压,那么在ITO的镀层之上就会形成一个均匀的电场。当其使用者触击到触摸屏时,触击点的两层薄膜就会发生接触,在另外一层的薄膜之上就可以测量到接触点的电压值了。

图为电阻屏定位示意图
为了能在X轴方向上来进行测量; 所以将左侧的总线偏置为0V,右侧的总线偏置设为VCC。将顶部或者底部的总线连接到了ADC,当顶层于底层发生接触时就可以作一次测量了。
为了能在Y轴方向上来进行测量,所以将底部的总线偏置设为0V,顶部的总线偏置设为VCC。将ADC输入端接向右侧总线或者左侧总线,当其顶层和底层两层发生接触时就可以对电压进行测量了。
如上图,最终测量出来的电压值和其接触点的位置线性相关,也就是可以由VPY和VPX分别的计算出接触点P的X和Y座标。
在实际的测量之中,控制电路可能会交替的在X和Y电极组上施加VCC的电压,进行电压的测量和计算接触点的座标。举例说明测量的全过程:
第一步:在X-上施加于0V电压,X+上施加于VCC,然后测量Y-(或者Y+)电极上的电压值VPX,然后计算出接触点P的X座标。
第二步:在Y-上施加于0V的电压,在Y+上施加VCC,测量出X-(或X+)电极上的电压值VPY。然后计算出接触点P的Y座标。
以上的两个步骤可以组成一个测量周期,可以得到一组(X,Y)的座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