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模拟I2C从机

楼主(2018-02-13):
正在研究IAP功能模拟EEPROM,用单片机模拟I2C从机,实现模拟和取代EEPROM(24C02)的功能,这个任务有点难度,求一个例程学习一下。谢谢

网友A:
看到宏晶的**吧,有满足你要求的

网友B:
82L/E52?IAP使用说明里面的IAP的读写为什么只有汇编的呢

楼主:
谁知道呢

网友C:
TI的官网上有

网友D:
主要还是看例程   到官网上找一找   这方面资料很多   哦呵呵

楼主:
好吧,和没问一样

网友E:
这个使用硬件的iic

网友F:
iic通信这个有

网友G:
楼主使用的是什么单片机

网友H:
单片机怎么模拟eeprom呢

网友I:
你要实现什么功能

网友J:
是两个单片机通信吗?

网友K:
其他的通信方式可以吗

网友L:
IAP功能没有这个。

网友I:
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

网友J:
怎不使用串口同喜

网友K:
例如串口或者spi通信

网友L:
现在的单片机都是集成的I2C

网友H:
还是使用外部的flash吧。

网友F:
不过需要确定单片机的地址。

网友E:
iic有中断吗

网友M:
这需要用到MCU的定时器的

网友N:
这个跟MCU的定时器没啥关系的吧

网友O:
使用硬件iic

网友:
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?

网友P:
准备使用哪个芯片?

网友Q:
楼主要从机实现什么功能呢

网友R:
IAP功能怎么实现?

网友:
没有必要使用单片机当做iic设备

网友P:
msp430芯片吗?

网友Q:
只是用做数据的存储吗?

网友R:
这个ARM内核的处理器吗?

网友O:
硬件iic可以实现eeprom的模拟

网友S:
模拟I2C读写eeprom的历程很多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