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程序一般要加哪些头文件

楼主(2018-02-13):
新手学习430,第一印象就是头文件很多,看到例程中都是很多头文件,而且很多看着都差不多。。。。
想问下大家,编程序一般要加哪些头文件?

只加需要的就可以。 一般每个功能都写一个头文件,所以看着多

网友A:
有什么较好的看懂头文件的方法或资料

网友B:
那些头文件一般是宏定义,定义的寄存器字符串和它的地址对应起来,用起来比较方便

网友C:
你参考什么例程就用什么头文件吧。

网友D:
嗯,这样调用更方便一些的;

网友E:
用哪个调用哪个的就可以的啦

网友F:
其实用什么都一样的,只要用熟悉就可以的。

楼主:
嗯,知道了

网友G:
需要引用的msp430的文件

网友H:
楼主需要对什么芯片进行开发呢

网友I:
#include <msp430x14x.h>

网友J:
引用 网友A:
有什么较好的看懂头文件的方法或资料

你需要什么资料

网友K:
官网自带的头文件。

网友L:
c语言的库文件都需要。

网友M:
针对msp430芯片进行选择

网友:
使用汇编语言吗?

网友N:
引用 网友B:
那些头文件一般是宏定义,定义的寄存器字符串和它的地址对应起来,用起来比较方便
...

芯片不同,头文件不一样。

网友O:
引用 网友A:
有什么较好的看懂头文件的方法或资料

去直接下载TI的官网代码

网友H:
io430.h这个文件。

网友I:
这个是149的头文件

网友J:
引用 网友A:
有什么较好的看懂头文件的方法或资料

msp430的头文件吗?

网友K:
这个就是根据msp430进行选择的。

网友L:
c语言都通用的。

网友M:
具体说明一下你需要什么芯片的

网友:
如果使用c语言,头文件都基本一致了。

网友N:
引用 网友B:
那些头文件一般是宏定义,定义的寄存器字符串和它的地址对应起来,用起来比较方便
...

c语言的头文件有些相似的,可以借用。

网友O:
引用 网友A:
有什么较好的看懂头文件的方法或资料

跟着官网的代码编写程序,最简单。

网友G:
不同的芯片不同的引用文件。

网友P:
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要把MCU的蛀牙头文件的给加进去的

网友Q:
MCU的头文件的,,以及一些数学函数的头文件的

网友R:
这个头文件的一般不能少的

网友S:
跟着例程学习。

网友T:
引用 网友A:
有什么较好的看懂头文件的方法或资料

你学习哪个资料?

网友U:
引用 网友A:
有什么较好的看懂头文件的方法或资料

是学习msp430f149吧

网友V:
引用 网友C:
你参考什么例程就用什么头文件吧。

这个都是根据芯片选择的。

网友W:
引用 网友B:
那些头文件一般是宏定义,定义的寄存器字符串和它的地址对应起来,用起来比较方便
...

就是宏定义的一些地址。

网友S:
例程的程序都有的,可以学习。

网友T:
引用 网友A:
有什么较好的看懂头文件的方法或资料

根据不同的mcu有不同的书籍。

网友U:
引用 网友A:
有什么较好的看懂头文件的方法或资料

msp430f149比较高端。

网友V:
引用 网友C:
你参考什么例程就用什么头文件吧。

有很多的芯片有自己的资料。

网友W:
引用 网友B:
那些头文件一般是宏定义,定义的寄存器字符串和它的地址对应起来,用起来比较方便
...

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要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