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lash锁死

楼主(2018-02-13):
有人遇到过吗?

网友A:
什么是Flash锁死

网友B:
FLASH锁死是由于在FLASH中的密码部分写入了密码。如果在烧写的的过程中,受到干扰就有机会导致FLASH锁死

网友C:
在C2000烧写过程中(clear)-->erase-->(depletion)-->program-->verify。如果在Erase的时候,芯片因为强行断电,供电不稳定导致类似于强行断电的情况,时钟不稳定,那么FLASH中的密码段有可能成为随机值或全0。

网友D:
确认一下是不是有程序放在FLASH的密码区

网友A:
怎么查看

网友E:
FLASH锁死是由于在FLASH中的密码部分写入了密码。如果在烧写的的过程中,受到干扰就有机会导致FLASH锁死,如果试了下面的方法,仍旧没有办法解锁,那么没只能够更换芯片。在C2000烧写过程中(clear)-->erase-->(depletion)-->program-->verify。如果在Erase的时候,芯片因为强行断电,供电不稳定导致类似于强行断电的情况,时钟不稳定,那么FLASH中的密码段有可能成为随机值或全0。

网友A:
我知道了,查看芯片的datasheet,比如2833x在0x33FFF8~0x33FFFF

网友F:
嗯,如果是那么想办法得到.out中这里的数据,这就是密码|

网友G:
断电,上电,用CCS-->memory看看FLASH区是不是全0

网友E:
是的,用GEL功能中的Code Security Module-->Unlock_CSM试试能不能解锁。

楼主:
哦,这样啊,学到了不少东西,多谢各位

网友H:
楼主是什么芯片锁死了?

网友I:
受到干扰就有机会导致FLASH锁死

网友J:
正在烧写的过程中突然断电,可能就会导致存储加密信息的部分的FLASH损坏

网友K:
重新擦除

网友L:
是不是cmd文件中对密码区有覆盖?

网友:
这是哪个芯片?

网友M:
如果芯片锁死,意味着芯片不能用了,必须要更换

网友N:
怀疑是电源问题

网友O:
cmd文件哪里改错了?

网友I:
只能够更换芯片

网友P:
GEL功能中的Code Security Module-->Unlock_CSM试试能不能解锁。

网友J:
烧写过程中如果断电会永久锁死

网友K:
整片擦除

网友L:
是全新的片子?

网友:
是C2000还是msp430呢

网友O:
烧写的时候报错是什么?

网友N:
可能不太稳定

网友M:
一般上,烧写flash,如果没有进行特别的操作,不会锁死的

网友Q:
flash的烧写的还是比较复杂的

网友R:
引用 网友C:
在C2000烧写过程中(clear)-->erase-->(depletion)-->program-->verify。如果在Erase的时候,芯片因为强行断 ...

这个实在dsp上的flash锁死的

网友S:
时钟不稳定的就会导致flash的被锁死的/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