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驱动带字库液晶屏问题

楼主(2018-02-13):
最近无聊想学一下stm单片机,手头有个开发板和带字库的12864液晶屏,液晶屏有个c51的参考驱动,想改成stm32的,编译后使用字库时显示不正确,用usb逻辑分/////析仪、、、测试,Rom_SCK, Rom_IN没输出。
请教下是哪里的问题?我感觉应该是gpio配置有问题。以下是我觉得可能有问题的代码:
#define RS_H   GPIOA->BSRR=GPIO_Pin_2
#define RS_L   GPIOA->BRR=GPIO_Pin_2

#define CS_H  GPIOA->BSRR=GPIO_Pin_4
#define CS_L  GPIOA->BRR=GPIO_Pin_4

#define SCLK_H  GPIOA->BSRR=GPIO_Pin_0
#define SCLK_L  GPIOA->BRR=GPIO_Pin_0

#define SID_H   GPIOA->BSRR=GPIO_Pin_1
#define SID_L   GPIOA->BRR=GPIO_Pin_1

#define REST_H   GPIOA->BSRR=GPIO_Pin_3
#define REST_L   GPIOA->BRR=GPIO_Pin_3

#define Rom_IN_H   GPIOA->BSRR=GPIO_Pin_5
#define Rom_IN_L   GPIOA->BRR=GPIO_Pin_5

#define Rom_OUT  GPIO_ReadInputDataBit(GPIOA, GPIO_Pin_6)

#define Rom_SCK_H  GPIOA->BSRR=GPIO_Pin_7
#define Rom_SCK_L  GPIOA->BRR=GPIO_Pin_7

#define Rom_CS_H   GPIOB->BSRR=GPIO_Pin_0
#define Rom_CS_L   GPIOB->BRR=GPIO_Pin_0

//gpio配置
  void GPIO_Config(void)
{
// SPI_InitTypeDef  SPI_InitStructure;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, ENABLE);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B, ENABLE);
/*PC4-A0*/
// GPIO_SetBits(GPIOC, GPIO_Pin_12);//预置为高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|GPIO_Pin_1|GPIO_Pin_2|GPIO_Pin_3|GPIO_Pin_4|GPIO_Pin_5|GPIO_Pin_7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MHz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MHz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6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MHz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}
//从晶联讯字库 IC 中取汉字或字符数据(1 个字节)
static uchar get_data_from_ROM( )
{
uchar i;
uchar ret_data=0;
for(i=0;i<8;i++)
{
//Rom_OUT=1;

GPIO_SetBits(GPIOA,GPIO_Pin_6);
Rom_SCK_L;
//delay_us(1);
ret_data=ret_data<<1;
if( GPIOA->IDR&GPIO_Pin_6<<6 )
ret_data=ret_data+1;
else
ret_data=ret_data+0;
Rom_SCK_H;
//delay_us(1);
}
return(ret_data);
}

楼主:
忘了上传液晶屏资料了。。

网友A:
读数据时未将GPIOA-GPIO_Pin_6配置成输入状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读数据时未将GPIOA-GPIO_Pin_6配置成输入状态。

具体要怎么改?c语言也是刚开始学,还不大熟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具体要怎么改?c语言也是刚开始学,还不大熟。

读数据时应该配置成输入模式:
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6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读完再设置回输出模式
楼主直接用PDF说明书里的代码移植到STM32就OK了。

网友B:
这个是有特定接口还是时序操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读数据时应该配置成输入模式:
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 ...

试过了,还是不行,字库的几个引脚信号全部不正常

楼主:
奇怪了,是不是程序跑飞了,字库ic输入一直有信号输入,用软件仿真程序也没循环执行啊

网友C:
似乎显示屏后面有个选择工作模式的电阻

网友D:
读数据时未将GPIOA-GPIO_Pin_6配置成输入状态

网友E:
为了防止被山寨,我准备学几个淘汰的单片机开发产品

楼主:
改了下gpio配置就正常了,有个问题是rom_out我同时配置为推挽输出和浮空输入,为什么不会出错?
void GPIO_Config(void)
{
// SPI_InitTypeDef  SPI_InitStructure;
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GPIOA, ENABLE);
  /*PC4-A0*/
// GPIO_SetBits(GPIOC, GPIO_Pin_12);//预置为高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|GPIO_Pin_1|GPIO_Pin_2|GPIO_Pin_3|GPIO_Pin_4|GPIO_Pin_5|GPIO_Pin_6|GPIO_Pin_7|GPIO_Pin_8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MHz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
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5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MHz;
    //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OD;
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}

网友F(2019-08-20):
你好 目前我也在做相关的芯片 是290的芯片 你方便把你这个项目的完成代码提供出来吗  我也遇到了和你之前一样的问题 ROM相关引脚无电平输出 无法读取字库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好 目前我也在做相关的芯片 是290的芯片 你方便把你这个项目的完成代码提供出来吗  我也遇到了和你之前一 ...

源码主贴那里就有了,就按5楼改了读数据的gpio配置就正常了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源码主贴那里就有了,就按5楼改了读数据的gpio配置就正常了

你好 根据你那个修改的 我没能改出来 可能我修改方式不对 麻烦您加一下我的QQ987789124 麻烦您了
我修改的地方就是按照12楼重新配置的GPIO代替原来代码的GPIO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你好 根据你那个修改的 我没能改出来 可能我修改方式不对 麻烦您加一下我的QQ987789124 麻烦您了
我修改 ...

你试下读rom的那个脚这样配置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5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MHz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OD;
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或者这样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5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MHz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应该有一个是可以的。

网友G:
参考51写是可以的,需要注意下时序,延时要准确

网友G:
不同的单片机 工作的频率也不一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