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类功率放大器

楼主:
  各位大拿,本人做一个10MHZ的近场无线发射功率放大器,目前MOS管导通一直不顺畅。

电源电压3.7V,黄色波形是MOS管G极电压波形(正常输出是50%方波),驱动此电路时变成示波器里的图形, 绿色是漏极电压波形,

调试时,R0去掉了,L2增大到15uH,C2去掉,L1短路,C1后串联接40欧姆电阻和0.4uH线圈到地,也试过IC管输出接NPN+PNP增加驱动能力,不接MOS管输出正常方波,接上MOS管后就不正常了。
G极波形在1个周期内第二个上升段应该是拉低为低电平,结果反而又拉高了,不知道为啥。因为mos管关断不是方波,导致功耗很大,发热严重,请问各位大拿指点一下,

网友A(2018-02-13):
射频的东西却是难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