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为什么单片机不能使led数码管按照1-9显示

楼主(2018-02-13):
程序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dula=P2^6;
sbit wela=P2^7;
uchar num;
uchar code table[]={0x3f,0x06,0x5b,0x4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66,0x6d,0x7d,0x07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f,0x6f,0x77,0x7c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39,0x5e,0x79,0x71};
void delay(uint z)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100;x>0;x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=z;y>0;y--);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wela=1;
        P0=0XC0;
        wela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for(num=0;num<16;num++);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le[num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l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);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:
1.delay(100);;后面有两个分号
2.实际显示的是什么字符呢?会不会是锁存时间不够导致的呢?

网友B:
如果没有位选信号(共阳或是共阴),显示的都是乱码。

网友C:
可能是延时时间的问题

网友D:
学会数码管的消隐

网友E:
显示的什么内容

网友F:
循环里没有位操作。

网友:
延时时间加大就显示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