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经验知识] 关于电压调节器!

楼主(2018-02-14):
刚才又看到高论:

那如何解释这个电路?

原帖地址:
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723146-1-1.html

网友A:
做一个FALSE LOAD,来吸收LED电路产生的电流,完全可行的。如果不加,在空载时,会导致7824工作不正常。输出电压不可能是24V了,因为破了反馈环机理。

说的不错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给出那个完整的链接:
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2479098-1-1.html

这就是我上楼说的担心。因为LDO设计时根本没考量SINK电流,不是PP输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就是我上楼说的担心。因为LDO设计时根本没考量SINK电流,不是PP输出。

不管是78细列稳压器,还是LDO,都有一定的倒灌电流能力!区别无非是大小问题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管是78细列稳压器,还是LDO,都有一定的倒灌电流能力!区别无非是大小问题!

...

倒管电流指的是内部的取样电阻网络吧,调整管关闭了,也就是失去了稳压的能力了。反馈失效,好比是开关电源D变成最低或0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倒管电流指的是内部的取样电阻网络吧,调整管关闭了,也就是失去了稳压的能力了。反馈失效,好比是开关电 ...

【一定的】三个字很重要!

关键是一般不需要2象限,真需要4象限也不是事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【一定的】三个字很重要!

关键是一般不需要2象限,真需要4象限也不是事!

是的,如果市场有大规模需求,实现也不是难事。

网友C:
一个稳压管不就可以了?我说咋看着这么别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如果市场有大规模需求,实现也不是难事。

这段话想必你是读懂了,给我们翻译一下如何?我读了10几遍也理不清!

【为什么“确实钳位不了”?我估计:你使用的3.3V稳压芯片(例如AAT1117-3.3)未接负载或者只接了很轻的负载。
如果3.3V稳压芯片接有较重的负载(若干芯片、电阻等等),假定负载电流50mA。那么首帖图中通过二极管1N4148流入VCC3V的电流为15mA时,3.3V稳压芯片负载电流将变成35mA,而负载中电流有15mA由1N4148供给。但若3.3V负载很轻,负载中电流不到15mA,则1N4148显然无法流过15mA电流,这将使Vout端电压升高到4V以上,亦即“箝位不了”。】

楼主:
这种“箝位不了”的奇葩解释,居然有人能看懂!

而tyw那种正宗解释,没人点赞!

这世界总是黑白颠倒!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大过年的,发个帖子都是这么喜庆!

21IC坛主水平太高了,我研究了半天都看不懂

楼主:
电路图在上面,继续研究每一句话。

1.【如果3.3V稳压芯片接有较重的负载(若干芯片、电阻等等),假定负载电流50mA。】根据这句话,得出电路图中的I2=50mA!

2.【那么首帖图中通过二极管1N4148流入VCC3V的电流为15mA时,3.3V稳压芯片负载电流将变成35mA】根据这句话,得出电路图中的I1=15mA,I2=35mA

3.【但若3.3V负载很轻,负载中电流不到15mA,则1N4148显然无法流过15mA电流,】根据这句话,意思是若I3<15mA,则I1<15mA!

4.【这将使Vout端电压升高到4V以上】原因是I1<15mA?

经过仔细揣摩,终于**这段文言文中的几个“负载”的意思。饶了一大圈子,其实还是Tyw的意思,重负载无非就是阻抗低,谁阻抗低谁强!

实际上结论仍旧不靠谱,对于实际芯片,即便3.3V芯片负载比3A还重,它仍旧不能钳位!稍微估算一下就知道了。原电路钳位点前移就行了,根本无需电阻隔离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段话想必你是读懂了,给我们翻译一下如何?我读了10几遍也理不清!

【为什么“确实钳位不了”?我估计 ...

一个节点,有二个输入,一个输出,二个输入指的是稳压器的调正管的输出电流(只能SOURCE,不能SINK),另一个就是钳位电流,一个输出,指的是负载。如果负载电流是恒定的,调正管的输出电流=负载电流-钳位电流,当钳位电流大于或等于负载电流时,反馈环势必把调正管的输出电流关断为零。这样就进入开关状态,如果钳位电流增大,势必会升高稳压管的输出电压。此时调正管已不起作用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电路图在上面,继续研究每一句话。

1.【如果3.3V稳压芯片接有较重的负载(若干芯片、电阻等等),假定负载电 ...

跟电源内阻无关,跟电源的架构有关,原理实现有关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21IC坛主水平太高了,我研究了半天都看不懂

如果I3>I1,还是可以稳压的。可维持在3.3V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节点,有二个输入,一个输出,二个输入指的是稳压器的调正管的输出电流(只能SOURCE,不能SINK),另一 ...

大过年的,不想说的太直白而已,我上面翻译的大侠方法,明显是狗肉上不了酒席!
1.把电压调节器等当成恒流源;
2.把1N4148当成流控开关;

实验验证:3.3V稳压器接个50mA重载,看能不能箝位!如果能,你们就是winner!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电路图在上面,继续研究每一句话。

1.【如果3.3V稳压芯片接有较重的负载(若干芯片、电阻等等),假定负载电 ...

完了,这几句话昨天研究好几个小时,自以为猜到大侠心里去了,人家现在说根本不对,莫非又得研究半天?

这8个负载的含义,比文言文中之乎者也还难,意思比英文中的a或the含义还多。

楼主:
“假定负载电流为50mA”,正常人的理解是3.3V稳压芯片后面接的芯片和电阻等等一共消耗50mA.
隔一句话又说“负载电流变成35mA”,上面刚假定是50mA,现在变成35了,说明“3.3V稳压芯片负载电流将变成35.。。。”这句话中的“负载”二字含义又变了,不是刚才那个意思了。

而且看意思,是想凑个加法15+35=50的,为何电源负载是线性的?否则凑不出负载电流*负载电阻=定值来!

越看月晕,谁有兴趣谁研究去吧,能研究透了可以干总坛主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“假定负载电流为50mA”,正常人的理解是3.3V稳压芯片后面接的芯片和电阻等等一共消耗50mA.
隔一句话又说“ ...

如果运放输出串接一个限流电阻,并且3.3V的负载电流大于钳位产生的电流,固定3.3V输出电压不成问题。至于内阻的差异太不确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运放输出串接一个限流电阻,并且3.3V的负载电流大于钳位产生的电流,固定3.3V输出电压不成问题。至于 ...

估算下限流电阻需要多大?这种解决方法并不合算。或者前移,或者去掉这些东西,运放上加几个电阻就行了。

楼主:
感兴趣的来看看,什么叫“自相矛盾”!

自相矛盾的“矛”是这个图片:

也就是说,先认定上面图片中的判断是正确的!我们现在根据这个判断,看看能推出什么结论出来!

如上图所示,两个采样电阻本身就是调整管的负载,根据第一个图片判断,当I1是流入时,I3不变,则I2必须减小,而且只要I1<=I3,使得I2不为零,这个三端稳压块就能正常工作。

所以这就是自相矛盾:本意想证明电压调节器输出电流最小为0,就是不能为负。但根据其证明过程却完全可以为负,而不违反既定规则。

楼主:
链接里说什么“连影子都没有的事情。”,现在自己却证明“完全可以”,思维反应也太迟钝了。

楼主:
所以顶楼那个电瓶电量显示电路是可以工作的,只不过借用了芯片内部的取样电阻作负载而已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兴趣的来看看,什么叫“自相矛盾”!

自相矛盾的“矛”是这个图片:

靠取样电阻来得到一定量的倒流电流,其幅值可想而知,况且三端稳压器的DATASHEET 压根没有允许SINK电流是多少的指标,因此原厂认为设计不会这样用。我在上层也提醒过内部取样电阻网络产生的电流。但太小,应微安以下,看静态电流指标就清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靠取样电阻来得到一定量的倒流电流,其幅值可想而知,况且三端稳压器的DATASHEET 压根没有允许SINK电流是 ...

用LM317做功放,功放指标手册里也没说呢,连这么用也没说!芯片手册可不是万能无所不包的!

网友D(2018-03-30):
刚过去看了一下原帖子,虽然每太看明白,但是大致感觉,这么设计还是能不用则不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