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电容滤波输出波形可以近似为这样的锯齿波?

楼主(2018-02-14):
这两个波形也相差太大了吧?

网友A:
这是为估计输出电压平均值而作出的近似。

网友B:
最下面的图是错的,应是跟电压输入线相交点开始,按半波线上升到峰值,然后按斜率降低,前提是集斜率足够慢,变压器内阻足够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下面的图是错的,应是跟电压输入线相交点开始,按半波线上升到峰值,然后按斜率降低,前提是集斜率足够慢 ...

这位前辈 应该是这样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为估计输出电压平均值而作出的近似。

恩恩这个我清楚,我就是觉得俩波形相差有点大,这样估算出来的值误差也会很大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位前辈 应该是这样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位前辈 应该是这样?

按输入波形上升,是因为变压器有足够的电流输出能力,按电压源处理。负载电流是由电压源提供的,非滤波电容提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按输入波形上升,是因为变压器有足够的电流输出能力,按电压源处理。负载电流是由电压源提供的,非滤波电 ...

谢谢,这位前辈!

网友B:
@king5555 参与人数 1        威望 +1        收起理由
king5555        + 1        瞬态电流由滤波电容提供,否則RC无法达到退耦以及旁路。
@king5555,对于导通角对电容充电时,电容的电压始终同步(跟随)变压器的换向后的电压,因此可认为此时电容只能吸进电流而不是放出电流。也即负 载电流是由换向的半波电压源提供的。至于导通角多少,是由RC常数决定的。RC越大,导通角越小,以至于可能只有峰值附近导通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最下面的图是错的,应是跟电压输入线相交点开始,按半波线上升到峰值,然后按斜率降低,前提是集斜率足够慢 ...

他这个是逼近估算波形,而非实际波形,所以这个图可以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