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大家有用过TDC-GP21时间数字转换芯片吗,测试数据是不能中断不懂为什么

楼主(2018-02-16):
我用这芯片可以正常的配置寄存器,测试SPI通信也能通过,但是在模拟测试时间时出现了问题,不能触发中断,延时读结果寄存器的数据也是0. 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
楼主不能进中断的问题解决了吗?是什么原因呢?

网友A:
没用过这个芯片呢;
对着DATASHEET仔细查查程序看看;

网友A:
用在流量计上,还是测距上

网友B(2018-11-26):
主控芯片和TDC-GP21不能正常通信,楼主可以给我发一下通信代码吗,邮箱1213117975@qq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