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子元器件] 有用过TDC-GP21的大神吗,我在模拟测试时间时都不能触发中断

楼主(2018-02-16):
我用这芯片可以正常的配置寄存器,测试SPI通信也能通过,但是在模拟测试时间时出现了问题,不能触发中断,延时读结果寄存器的数据也是0. 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

网友A(2018-12-01):
你好,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?

网友A:
我和你的问题一样,SPI可以通信,但是计时的时候无法触发中断,
我的QQ:1846429248,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指导!!

你好,无法触发中断的问题解决了吗?是什么原因呢?目前我的也是可以通信但是无法触发中断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