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才看见论坛上有本PID设计书籍!

楼主(2018-02-17):
pid, pi, AC
地址:
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1709326-1-1.html

楼主:
随便扫一眼就知道这本书也是草根写的,没有审稿人。
国内出版社为了赚钱,丝毫不顾忌书本质量,真是没底限!

例如:

楼主:
由于我是学模电的,当然对这一段内容感兴趣了。

请问那是1927年,还是28年啊?
布莱克研究的是放大器的非线性问题,还是震荡不稳定啊?什么叫“抑制反馈的方法”??负反馈怎么抑制震荡了??
布拉克当时是在看报纸好不好!

楼主:
开眼界了,原来负反馈的作用是防止震荡的!

既然负反馈可以让放大器稳定,为何要“预先界定系统震荡不震荡”呢???

网友A:
本大师可以负责任地进行教导的就事。

谢谢大家!

PID从来没有整定的依据。

因为PID的执行机构是幅度非线性。

而且PID控制是需要工作电源的,例如24V,这就是电压的幅度限制。

其他非线性因素不考虑,紧紧就是这2个非线性因素,就足以证明,自控教科书的一切线性分析方法,完全无效。

本大师经常教导你们说:电源电压的幅度限制的的非线性,和电流元饱和的非线性,几乎都是在帮助稳定。

PID也是如此。

然而国产教科书的在说什么:积分饱和。

没有任何一个现场的PID控制会“积分饱和”,这是教科书受害者们所妄想出来的东西。

现实的PID都工作在电源电压电流的限幅模式,都是非线性,但却非常稳定。

这是理论界,学术界,从来没有意识到或讨论的问题。

也是“控制已死”的主要理由。

因此,教科书受害者们是非常无耻的。

再次感谢大家!

网友A:
事实上。

谢谢大家1

数学界在100年前,其实讨论过“极限环”的问题。

Well,这可能是一个答案。

但纯数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

因此,即使PID的整定,也是没有数学依据的。

教科书中的整定方法,都是线性模式,而所有现实控制回路,无一例外都是非线性模式,这导致PID根本没有征订依据。

如果非要说有整定依据。

那么答案只有一个“控制已死”。

任何事实求实的现场工作人员,而不是教科书的受害者,都可以在实践中找到正确方法,虽然理论无法解释,但行之有效即可。

纯数学的确解决不了这些东西。

再次感谢大家!

楼主:
这么大一本书,专门研究这一口诀的,一研究就是20年:

楼主:
画线出中文和英文明显不一样,肯定搞错了。看英文是讲PID控制器历史的,根本不可能是专利。

根据专利号,查找到这个专利,但是画线处中文仍旧是错误的翻译。

楼主:
这部分整个都是胡吹乱侃:

楼主:
本科的自控原理我能看懂一点,但是这本小书我读不懂,不知所云:

论坛上很多帖子也有这个特点,单独的每一句话都能看懂,但是把每一句话组合起来你 就看不懂了。

楼主:
错误的信息他也照抄不误啊!

楼主:
PID每个项都总结了5到6个“规则”,与其花时间**这么多规则,为何不花一点点时间理解微分和积分的数学意义呢,哪个更划算?

楼主:
国内出版社为了赚钱,真是不择手段,这本书第152页居然意外地出现了一张英语试卷答案!!!!!!!!!!!!!

出现这种低级错误,说明作者和出版社都没有审稿,核稿!

楼主:
作者可能是在烧煤的发电厂干的(焦作华润热电有限公司),书里面大部分内容介绍如何发电的,烧煤污染大怎么预防啊:

楼主:
基本功全都暴露了:

网友B:
断章取义,人家意思就是可以通过负反馈稳定,你却歪解
另外那个本大师说的也是很有道理的,起码部分话是很有道理的,整定这个都是经验主义,如果系统具备AI,那么整定将不再是问题。这跟你学开不同的车,摸索经验是一样的,没有人可以随意就上手一个陌生事物,都是摸索中优化经验和操作步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断章取义,人家意思就是可以通过负反馈稳定,你却歪解
另外那个本大师说的也是很有道理的,起码部分话是很 ...

把负反馈这部分都截图,就没有“断章”一说了吧?

这本书是可以免费下载的,布莱克提出负反馈放大器概念的背景也是公开可查的,对这些东西肆意歪解,实在是不理智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作者可能是在烧煤的发电厂干的(焦作华润热电有限公司),书里面大部分内容介绍如何发电的,烧煤污染大怎么预 ...

这里好多河南的老乡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