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C单片机]
STC15系列硬件PWM功能请教!

楼主(2018-02-18):
请教下,我使用STC15W4K56S4单片机的硬件PWM输出,PWM时钟源为系统时钟1分频PWM2口输出4000HZ的方波,输出端用示波器观察频率稳定,但我如果要输出一定数量的脉冲,如何实现?PWM2CR配置为0X05(使能PWM2中断和PWM2 T1翻转中断)然后在翻转中断中设置个变量每次中断计数一次,这样能否对输出的脉冲进行计数?主要用来驱动步进电机,步进电机400脉冲一圈!但实际试下来感觉不对!

网友A:
可行, 不要凭感觉, 用示波器抓波形分析吧
准确计数到后关闭输出

网友B(2019-01-09):
对PCA中断进行计数,2次中断计数一个脉冲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