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两款单片机堆栈的问题

楼主(2018-02-18):
PIC18F1824  16-Level Deep Hardware Stack with Optional Overflow/Underflow Reset
MC9S08DZ60 16-bit stack pointer (any size stack anywhere in 64-Kbyte address space)
两款单片机对堆栈的描述一个是16级堆栈,配合图表比较容易理解。而DZ60的堆栈指针则有点不明白。

楼主:
谢谢,这个版本的pdf讲的比较仔细。

网友A:
除了一些资源比较简单的 单片机会采用硬件堆栈的设计, 绝大部分单片机都是用堆栈指针的方法来管理堆栈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