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] 4个逻辑门

楼主(2018-02-18):
    用了十几年仿真件,很多器件还不懂。例如XOR门,以为就是有X个输入端的或门,不过一直没有用到它。最近玩一下,才知道想当然不可取。附件是仿真游戏,4个结构一样电路,采用不同逻辑门,输出不同,为什么?有没有想玩的?新年好!

网友A:
XOR 是“异或门”。典型芯片有74HC86。引脚和真值表见下。

网友B:
原来 XOR 还可以这样理解 ?!  佩服

主观臆断害人哪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XOR 是“异或门”。典型芯片有74HC86。引脚和真值表见下。

      是的,异或门XOR输入端都是“1”,其输出“0”,这逻辑不同于或门OR,也是我以前没留意的。
首楼电路,C门静态,输入端一“1”一“0”为异向,输出高电平脉冲“1”;当输入矩形波E的前沿到来,输入同向都是“1”,输出低电平“0”;非门在前沿延时TPHL(从高电平翻转到低电平的时间)后翻转为“0”并保持,C门输入端异向,输出“1”;矩形波后沿,C门输入同向,输出“0”,非门延时TPLH后翻转“1”并保持,C门输出“1”,恢复静态。利用XOR门的逻辑运算,可以在矩形波的前后沿得到一对宽度TPHL的“0”窄脉冲,如果采用d门,就是一对“1”脉冲,相当于微分功能但省事。

楼主:
  XOR门的转换使用。

楼主:
   如果电路既要XOR门又要XNOR门,可以经过改装,只用一种逻辑片。两个XOR改装一个XNOR。

楼主:
续6楼。
  如果手头的芯片是XNOR,那么就可以用两个改装一个XOR门。利用芯片剩余的逻辑门,不必另加器件,即所谓的“如无必要,不加实体”的剃刀理论。

网友C:
这些内容,难道大学的数字电路课程没有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些内容,难道大学的数字电路课程没有吗?

   我想分享仿真学习心得,就算我自言自语吧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想分享仿真学习心得,就算我自言自语吧。

正月里,自言自语研究逻辑门电路,也不多,赞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