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是什么零件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18-02-19):
安规电容,也可以叫Y2电容,是解决EMC用的。

网友A:
装在初极地和次极地之间。

网友B:
安规电容,百度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C:
百度一下就知道了,,,这种大把,实在不知道可以用淘宝拍照搜索一下

网友D:
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,即电容器失效后,不会导致电击,不危及人身安全。它包括了X电容和Y电容,通常只用于抗干扰电路中的滤波作用

网友E(2018-03-27):
安规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