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磁炉的,特别不明白,请教下大家

楼主(2018-02-19):
知识比较弱,有几个关于电磁炉原理的问题请教下。
1,电磁炉功率管IGBT的主要作用是什么?是作为开关用吗?通过这个开关产生大电流的交流电吗?
2,输出的线圈盘与一个电容并联组成LC震荡,为什么还要这个震荡?输出到线圈盘时不是已经是高频变化电流了,交化的电流在锅具下产生了涡流,那还要这个震荡干嘛?
3,如果在锅具里放上一个线圈,会不会产生感应电流?
4,那么大的电流经过线圈,线圈为什么不会产生热,不会烧了线圈呢?我看铜线也是挺大的,热能等于电流的平方乘于线的电阻,这样就会产生大量的热啊

楼主:
自己顶上去,希望有人解答我就学到了

网友A:
线圈电阻非常非常小。电容主要是开关关闭期间给电感一个缓冲

网友B:
1.IGBT就是起到开关作用,驱动线圈工作;
2.但是这个开关频率不是随便来的,必须和LC谐振频率一致,所以,都要有个同步电路;
3.锅具里放一个线圈不一定会产生感应电流,因为被锅具屏蔽了,如果不放锅具,直接放个线圈,一定能产生感应电流,不过电磁炉的检锅电路会报警,不让你这么干;
4.线圈此时应该看成一个电感,根据欧姆定律计算一下,线圈上的功耗并不算大,当然实际使用中还是会发热的,所以电磁炉一定配备有一个散热风扇,电磁炉停止工作后,风扇还会继续运转一段时间,就是为了散热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IGBT就是起到开关作用,驱动线圈工作;
2.但是这个开关频率不是随便来的,必须和LC谐振频率一致,所以, ...

谢谢你的解答,但是还有些不明。始终那个线圈电阻小就像是造成电路短路那样会发热很大,会烧了。Q=I²×R,即使电阻才1欧姆,电流那么大,那产生的热能都是相当可观啊。还有,可不可以详细讲下电流经过igbt到线圈,和谐振电容之间的关系和怎么工作的,因为不是很明白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你的解答,但是还有些不明。始终那个线圈电阻小就像是造成电路短路那样会发热很大,会烧了。Q=I²×R ...

线圈不能算R了,要算L,虽然还是存在直流电阻。
IGBT输出一个短脉冲,LC开始振荡,同步电路测出振荡频率、相位,然后反过来控制IGBT的输出脉冲,如果要调节电磁炉功率,就控制脉冲的占空比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1.IGBT就是起到开关作用,驱动线圈工作;
2.但是这个开关频率不是随便来的,必须和LC谐振频率一致,所以, ...

话说频率怎么确定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线圈不能算R了,要算L,虽然还是存在直流电阻。
IGBT输出一个短脉冲,LC开始振荡,同步电路测出振荡频率 ...

那应该是类似于软开关的谐振电容了,让开关管在波谷时动作,降低管子的发热。

网友D:
这个一下子估计说不明白。
开关管肯定在合适的时候开启和关闭,给LC回路补充能量。
就好比荡秋千,顺着力道推一下,每次轻轻推,也可以维持振荡。
30年前,我自学看电视机行输出电路原理,也是一头雾水。不过,等基础课和专业课都学了,再看,一清二楚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话说频率怎么确定啊

f=1/(2π√(LC)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应该是类似于软开关的谐振电容了,让开关管在波谷时动作,降低管子的发热。 ...

对的

楼主:
想知道开关三极管与变压器组成的自激震荡电路,变压器次级线圈输出的是交流电还是脉动的直流电?为什么?如果是交流电,那电磁炉里为什么功率管igbt断断续续输出电流到线盘,这个线盘又会产生变化的磁场,然是锅底不就产生了涡流了吗?那还要那个谐振电容来干嘛?都不用再由L和C来产生交流电了啊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想知道开关三极管与变压器组成的自激震荡电路,变压器次级线圈输出的是交流电还是脉动的直流电?为什么?如 ...

“变压器次级线圈输出的是交流电还是脉动的直流电?”
是纯交流(不含直流成份)。

“为什么?”
变压器不能传输直流。

网友A:
频率是不确定的,因为锅放上后线圈和锅构成了变压器加负载,线圈电感值已经发生了变化。波谷应该是有个专门电路根据边沿来检测。

网友F:
1、是开关作用
2、LC发生并联震荡是L的电流可以达到非常大,这样能得到很强的交变电磁场用于更好的把能量耦合到锅上。如果直接输入高频交流电流需要很大的输入电流且功率因素小。
3、锅上面放线圈基本上没有电流,因为能量基本被锅吸收了。
4、线圈的电阻非常小,至少是毫欧级,产生的热量也就很小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频率是不确定的,因为锅放上后线圈和锅构成了变压器加负载,线圈电感值已经发生了变化。波谷应该是有个专门 ...

是的啊,可以根据频率变化来判断是不是有锅子放上去了,没有锅子就停止工作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1、是开关作用
2、LC发生并联震荡是L的电流可以达到非常大,这样能得到很强的交变电磁场用于更好的把能量耦 ...

谢谢解答,但还是一个问题不清楚。就是,芯片已经控制IGBT断断续续地开和关,一开一关的电流就使那个大线盘产生了变化的磁场,那个锅具不就产生了感应涡流了吗?这样就不需要那个电容来配合线盘L震荡了。为什么还要电容震荡

网友C:
哦哦,是pi啊,我以为是什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解答,但还是一个问题不清楚。就是,芯片已经控制IGBT断断续续地开和关,一开一关的电流就使那个大线 ...

你是对的,主要就是靠开关管导通时产生的涡流来加热的,这时候相当于正激,工率是很大的,开关管截止的时候相当于反激,但是这个反激产生的谐振很快就衰减了。很多人认为是用这个谐振来加热是错的。唉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解答,但还是一个问题不清楚。就是,芯片已经控制IGBT断断续续地开和关,一开一关的电流就使那个大线 ...

谐振时阻抗最小啊,可以获得最大的电流,降低损耗。
开关管的驱动波形频率,不是主控芯片自己决定的,而是谐振电路确定的频率,锅子放上去后,谐振频率发生变化,开关管的频率也跟着变化。
包括现在的手机无线充电,一般都是谐振,而不仅仅是个变压器的结构,谐振时传输效率最高。

楼主:
看来都没有搞清楚我的问题,我是说igbt都让电路产生变化电流了,变化的电流使线盘有变化的磁场,然后锅具就能产生涡流吧,那为何还有那个电容来产生交流电

网友A:
。。。我的图都白画了

楼主:
刚刚在矿石收音机那看到了一个大师,还出书了。所有人都以为电磁炉那3个电容作用是这样的:1:抗干扰电容。该电容的作用是防止电磁炉工作时产生的高频干扰串入市电电网,影响其它电器。该电容一般为2uf,是跨接在市电220V之间的,最大耐压275V。

2:滤波电容,该电容的作用是把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变成平滑的直流电压。它是直接接在全桥整流之后,一般4uf--5uf。一般该电容选用MKP X2电容,规格为275V/AC,400V/DC。

3:谐振电容,它的作用是与并联的加热线圈谐振产生高频的交变电流 ,通常为0.27---0.4uf,最大耐压一般在800V到1200V之间,该电容变小会使电磁炉功率变小,即加热很慢的故障。
但是那个大师是这样回答的:

电磁炉的5uF电容主要作用不是给300V主电源滤波用的!   电磁炉标准工作电流近8A以上, 你见过什么地方的滤波电容用如此可怜? 400毫安电流环境下滤波电容用470uF刚刚合适, 你这5uF能搞定这8A电流?   电磁炉300V主电源的滤波是靠电感完成的,  这个5uF电容是给LC谐振回路提供逆程卸放用的。

2UF电容很多人都以为是抗干扰的,其实这个电容设置的初衷是用来修正功率因素的。

还有人这样问:

是不是电感加多5--8圈,对滤波有较明显作用?

但是是这样回答的:
你多加多少圈都没用了,  电感的磁芯饱和了反而成祸害,  电感在附带直流分量下要考虑的问题很多,  比如单端胆机的输出牛带磁隙就是这个道理 还不如两个电感串联来得立竿见影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。。。我的图都白画了

本人知识有限,浪费你心思了啦。你通俗点讲吧。如果IGBT足够耐压,IGBT一开一关地给线盘供电,那线盘不就产生了变化的磁场吗?变化的磁场不就在锅具那边感应出了涡流了吗?这样就不需要那个电容了啊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本人知识有限,浪费你心思了啦。你通俗点讲吧。如果IGBT足够耐压,IGBT一开一关地给线盘供电,那线盘不就 ...

1.这个电容和产生涡流没半毛钱关系,它是用来做ZVS用的,降低开关损耗。
2.涡流不是开关切换产生的,开关关上不切换就已经产生涡流了。变压器加直流电压照样可以在次级产生电压,输出电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这个电容和产生涡流没半毛钱关系,它是用来做ZVS用的,降低开关损耗。
2.涡流不是开关切换产生的,开关 ...

不是吧,如果没那个谐振电容,光闭上开关怎么会产生涡流呢,还有,直流电在变压器怎么感应出电压,你是说脉动直流电吧。如果没有那个电容,就开关一关一开地也能产生涡流是不是这样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是吧,如果没那个谐振电容,光闭上开关怎么会产生涡流呢,还有,直流电在变压器怎么感应出电压,你是说 ...

电压不变但是电流会变啊,U=L*di/dt,直流电压感应出直流电压啊,只不过初级线圈会有个励磁电流会线性不断增大。也不怪你了,论坛里绝大部分也不知道这一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压不变但是电流会变啊,U=L*di/dt,直流电压感应出直流电压啊,只不过初级线圈会有个励磁电流会线性不 ...

号复杂,但是好像你说得有道理。为什么那么多人说那个谐振电容是为了产生震荡然后才有涡流呢。照你说加这谐振电容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开关损耗用的,那么这个涡流还是由开关一闭一合产生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号复杂,但是好像你说得有道理。为什么那么多人说那个谐振电容是为了产生震荡然后才有涡流呢。照你说加这 ...

差不多。这个电容确切的叫法是准谐振电容,叫谐振会产生误导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H:
  • 〓◆ 完全图解电磁炉维修演示教程 226页 高清书签版 ◆〓
  • 〓◆ 电磁炉维修从入门到精通 334页 40.1M ...

  • 感谢楼主分享如此好的资料

网友I:
    mark 一下,回来好好看

网友J:
    不并那个电容,igbt耐压压力山大啊。

网友K(2022-03-27):
引用 网友H:
  • 〓◆ 完全图解电磁炉维修演示教程 226页 高清书签版 ◆〓
  • 〓◆ 电磁炉维修从入门到精通 334页 40.1M ...

  • 您好,为什么不能下载呢?

    tyw
    化疗一刀切了,哈哈,去油香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