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电解电容一个CBB和一个氖泡并联,充上电后闪烁

楼主(2018-02-20):
请教一个电解电容一个CBB和一个氖泡并联,充上电后闪烁原理??

网友A:
一个重要的电阻,被你忽略掉了,你的眼神不好呢。

网友B:
氖泡有负阻特性

网友C:
我估计是两个电容一个放电快一个快的问题倒致

网友D:
零输入状态响应,LCR必振。看Q值,振多长时间。氖泡是微小电流就会亮的发光器件。

网友E:
上电瞬间:
1. 由于电阻阻值很大,氖泡两端虽然电压>70v,满足起辉电压条件,但从电阻流经氖泡的电流不足以维持点亮氖泡所需电流.氖泡不能点亮.
2. 电阻同时对CBB充电.CBB电压不能突变,随着慢慢充电到70v,电阻及CBB二股电流同时通过氖泡.氖泡点亮.
3. CBB对氖泡放电后,电压跌落,氖泡熄灭.(注: CBB容量较小,所以电很快放完.电压跌落.电解容量很大,相当于一个蓄电池,电压不会很快跌落.)
4. 此时CBB再次通过电阻充电.如此循环.
5. 注意,电阻必须很大,要大到去掉CBB,直接不能点亮氖泡,此实验才能成功.
6. 氖泡点亮电流约为0.5mA左右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个重要的电阻,被你忽略掉了,你的眼神不好呢。

哈哈。。不仔细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上电瞬间:
1. 由于电阻阻值很大,氖泡两端虽然电压>70v,满足起辉电压条件,但从电阻流经氖泡的电流不足以维 ...

谢谢。。。非常感谢。。那充电电压得70V以上喽??

网友F:
六楼回复的很完美。

网友G:
还真没注意到这种现象,学习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