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NUC442 EADC1怎么用

楼主(2018-02-21):
实例都是针对ADC   和EADC0     比喻我用EADC1 一直没有数据

sys.c

CLK_EnableModuleClock(EADC_MODULE);//打开EADC时钟
  CLK_SetModuleClock(EADC_MODULE,CLK_CLKSEL1_ADCSEL_PLL,CLK_CLKDIV0_ADC(5));

   SYS->GPE_MFPH &= ~(SYS_GPE_MFPH_PE14MFP_Msk);////配置ADC管脚
   SYS->GPE_MFPH |=  (SYS_GPE_MFPH_PE14MFP_ADC1_6);        //配置成AD

GPIO_DISABLE_DIGITAL_PATH(PE,BIT14);//AD 关数字功能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EADC.c

EADC_Open(EADC, 0);//打开AD   在442只是一个使能 后面参数没有意义

EADC_SetTriggerDelayTime(EADC, EADC0_SAMPLE_MODULE0, 0xFF, EADC_SPCTL_TRGDLYDIV_DIVIDER_16);

EADC_ConfigSampleModule(EADC,1, EADC_SOFTWARE_TRIGGER,6); //PE14   AD1_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里

楼主:
EADC_START_CONV(EADC,1);  是否正确

i=EADC_GET_CONV_DATA(EADC,6);  一直为0

楼主:
标识页不一致

网友A:
莫非这种EADC,比ADC更高级?

网友B:
看相关头文件的描述啊。

网友C:
这个,应该跟ADC一样吧。

网友D:
那个应该是两个单片机的ADC结构不同

楼主:
有谁用过吗  给个实例参考一下

网友E:
之前听说过这种外设,一会儿去查查资料。

网友F:
应该是两种不同的外设吧。

网友G(2021-03-14):
引用 网友A:
莫非这种EADC,比ADC更高级?

所谓增强型的 .不知道啥用意. 搞了几个所谓的采集module 感觉本质上还是不同的ad通道啊 ... 请专业人士说一下 里面的区别.
@奔跑的蜗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