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这个电路

楼主(2018-02-21):
这个图里面,7.2V是如何转成10V的?

另外,1mA是如何转成10mA的?

网友A:
1.10v经过分压电阻得到7.2V输入反相端,形成负反馈,即得10V,
2. 流过1MA的电阻产生的电压跟流过10MA的电阻的电压相等,且形成负反馈,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10v经过分压电阻得到7.2V输入反相端,形成负反馈,即得10V,
2. 流过1MA的电阻产生的电压跟流过10MA的电 ...

那么22V下面2个电阻,大小比例就是10:1,
左边那个阻值选择要小于(22-10v)/1ma,能够多小,要考虑mos管上的压降发热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么22V下面2个电阻,大小比例就是10:1,
左边那个阻值选择要小于(22-10v)/1ma,能够多小,要考虑mos管上 ...

一般来说,1K/0.1k的关糸,是变送输出电路。要选用大功率的电阻,要考量电阻发热温漂因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10v经过分压电阻得到7.2V输入反相端,形成负反馈,即得10V,
2. 流过1MA的电阻产生的电压跟流过10MA的电 ...

10K上面那个mos管能否省略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10K上面那个mos管能否省略呢?

不能省略,将基准电压转换成基准电流就靠它了。

网友B:
这个电路就可以输出10mA电流。但楼主电路为啥要增加12V biase 和J-FEET管,有什么作用就不得而知了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路就可以输出10mA电流。但楼主电路为啥要增加12V biase 和J-FEET管,有什么作用就不得而知了。
...

降低输出管的功耗,管子的功耗跟外接负载的大小有关。如零欧负载时,全部功耗压在输出管上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路就可以输出10mA电流。但楼主电路为啥要增加12V biase 和J-FEET管,有什么作用就不得而知了。
...

感觉是关断,使能端。

网友D:
设计这个电路的人应该很牛的。
这个电路成本很高,比方那个没有画出的电阻阵列,能配得上LTZ1000的电阻,估计是1ppm/℃ 以内温漂的,这种电阻将近要100块一个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