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7]
请问如何进入F722的System Bootloader?

楼主(2018-02-21):
我想用ST的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,通过串口把程序下载到MCU中。
我尝试MCU Boot引脚连接高电平,然后上电。但是这个Flash Loader Demonstrator进行下一步的时候,还是提示失败了。

请高手指教!

网友A:
没有写入bootloader吧,只能用swd接口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写入bootloader吧,只能用swd接口

想STM32F103,不就可以通过Boot引脚进入到System booloader里面,然后用ST的这个软件通过串口把程序下载到MCU里面嘛。

网友B:
stm32f1可以通过booloader的设置从串口烧录程序,然后改变booloader的状态再复位就可以运行用户程序啦,但是f7我不知道能不能耶

网友C:
用ST Link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tm32f1可以通过booloader的设置从串口烧录程序,然后改变booloader的状态再复位就可以运行用户程序啦,但 ...

这几个信息是我从ST官网的文档找到的,我理解应该也是讲Boot引脚置高电平,然后就可以用串口进行下载了。

楼主:
因为我想自己开发一个独立的下载的工具,不需要依赖PC运行的。

这样串口应该比较容易吧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因为我想自己开发一个独立的下载的工具,不需要依赖PC运行的。

这样串口应该比较容易吧。 ...

F7不支持串口吧

楼主:
但为什么从这些文档上看,貌似System Bootloader支持串口呢?

网友D:
你用的串口几?

网友E:
是不是线有问题,今天我的一个开发板也是不识别了,我怀疑是线不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用的串口几?

USART1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是不是线有问题,今天我的一个开发板也是不识别了,我怀疑是线不行。

但我试过,用ST-LINK烧进去的程序,USART1是可以正常通讯的。

我的线应该可以确认没有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