便携设备静电防护如何做?

楼主(2018-02-22):
手上有个便携式气体探测器,外壳是塑料的,电池用的3.7V锂电池,单片机选用的PIC16LF1937。外壳上有个5V的miniUSB充电口,充电口的5V供电通过充电管理芯片与电池和相连,电池通过LDO与单片机供电相连。充电口的负与电池负和单片机负都是相连的。
我对着充电口打静电时直接单片机重启。标准要求8KV的静电,实际也就在3~4KV就重启。测试的时候按照GB/T 17626.2-2006中7.1.3不接地设备的试验方法来做的,就是打一次静电用静电刷刷一次裸露的金属件。但实测都是一次完蛋。根据PIC单片机的复位引脚的几种处理方法:
1:MCLR上拉10k、串联一个1k电阻,0.1uf电容到地。
2:MCLR上拉1k、串联一个200电阻,0.1uf电容到地。
3:MCLR上拉1k、0.1uf电容到地。
4:MCLR上拉4.7k、串联一个1k电阻,0.1uf电容到地。
5:禁止MCLR,MCLR脚下拉一个1k电阻到地,电阻并一0.1uf电容。
都试过,区别不是很大。
充电口也试过5V正负之间加TVS,串磁珠,加电容等,没有明显区别。
测试时发现尤其是负电压的静电更容易导致复位。
另外外壳上没有设计充电口防尘塞

请问如何能防护呢?

网友A:
加大PCB的地平面,实在不行加一层GND。

网友B:
我也有样的问题

网友B:
怎么解决啊

网友C:
你可以直接对地打一下看,还是不行的话就不是加器件可以解决的。

网友D:
能刷三防漆的地方都刷上,静电是空气传导到板上的,不仅接口要做esd处理,里面也要堵空气路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直接对地打一下看,还是不行的话就不是加器件可以解决的。

直接对电源地打一次就废掉,设备外部有个皮带卡扣是金属的,直接打卡扣都会复位,卡扣跟内部电路没有连接,一般是在正负静电交替时会挂,纯正电或纯负电试了几次都没事。

网友E(2018-04-04):
楼主是否解决

网友F:
我一直不明白对于手持式设备,静电的电荷始终会留在浮地上的,没有地方去啊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我一直不明白对于手持式设备,静电的电荷始终会留在浮地上的,没有地方去啊。 ...

设备对地有等效电容,静电频谱范围很广,相当于高频信号

网友F:
引用 网友G:
设备对地有等效电容,静电频谱范围很广,相当于高频信号

你的意思是电荷通过空气释放吗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你的意思是电荷通过空气释放吗。

通过等效电容。。。

网友H:
楼主方便留个联系方式,或者加我1109283401。我可以解决

网友I:
我司是世晶半导体(深圳)有限公司,我们公司是专业做防护器件的,在深圳有实验室,如果离的近的话可以来我们公司测试一下,公司也有专业的FAE帮忙整改!如需测试可以加我QQ  635316404

网友J(2018-12-13):
楼主你好:
1.楼上说的对,如果对着PCB-GND打都过不了,那就加保护器件意义就不大,因为保护器件最终泄放到PCB-GND上;
2.USB金属端子与PCB-GND是直接相连还是通过阻容?
3.可以检查一下PCB-GND的完整性,不排除是GND存在较大分布电感,静电上升沿1ns以内,有丰富的高频谐波,很容易在GND上形成地弹;
4.最后实在不行,可以试下喷三防漆

网友H:
我司专业生产ESD静电保护器件原厂,苏州深圳均有公司。免费提供测试整改服务。可以联系18549815080微信同号

网友:
你的静电问题解决没?我也遇到同样问题

网友K(2019-03-28):
改程序启用内部晶振试下

网友L(2019-06-05):
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??能否指导一下,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。

楼主:
木有解决

网友M(2019-11-04):
那楼主你现在解决了吗?急求,遇到一样的问题了。。。

网友N:
经典来啊,哈哈

网友O:
端口做下屏蔽处理试一下

网友P(2019-12-17):
引用 网友J:
楼主你好:
1.楼上说的对,如果对着PCB-GND打都过不了,那就加保护器件意义就不大,因为保护器件最终泄放到 ...

请问喷三防漆能有作用吗,这种电荷都是通过直流GND泄放。我感觉要么增加爬电距离,要么加大接地面,减少接地阻抗。之前试过连接器金属外壳通过高压电容和大电阻并联接地,但是没有效果

网友Q(2020-01-20):
有液晶屏吗?
USB的充电口要加小电容。电池没有外露,可以不用考虑复位脚。如果有液晶屏,要考虑屏幕的防静电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