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导线截面积和电流的关系问题

楼主(2018-02-22):
如果一条动力线,是多股线,它的外层绝缘皮内,内部是包有4条截面积一样大小的小导线(每条小导线也是由绝缘漆皮包住)
小导线的截面积是2.5mm2,那么这条动力线的载流能力是2.5*5=12.5A吗?
如果不是那是多少?

网友A:
内部是包有4条截面积一样大小的小导线

那么截面积当然应该按照4倍计算

网友B:
那么这条动力线的载流能力是2.5*5=12.5A吗?

网友C:
式中左边的2.5和5是什么?

网友D:
如果是 铜导线,2.5mm2的面积,大概可以承受一二十 安。   4条截面积一样大小的小导线。总电流就是单条的四倍。

网友E:
根据截面积和载流的关系
2.5mm2的截面积,过的电流就是
它面积的5倍,所以是12安
但我现在是一根线内有四股2.5mm2的导线
这根线的过流是12还是12×4?

网友F:
一条2.5平方毫米截面积的导线允许通过12A电流,四条绞合在一起,允许通过的电流是多少,要看一条导线允许通过12A电流的依据是什么。

网友G:
通常导线允许通过电流最大值,受两种条件约束。一种是发热,导线截面积越小,电阻越大,发热越厉害,允许通过的电流越小。另一种是压降,受电方允许一定的电压降落,导线截面积越小,电阻越大,电压降落越大,允许通过的电流越小。
绞合在一起的多股导线,如果是受电压降落限制,那么四条导线允许通过的电流是单条导线的四倍。如果是受发热的限制,那么四条导线绞合后散热面积显然不是单条导线的四倍,而是比四倍要小。

网友H:
小型变压器散热条件显然比大型变压器要好,所以小型变压器允许使用较高的电流密度(单位截面积的电流),例如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,往往电流密度用到4A/mm^2甚至更高一些。大型变压器例如电力变压器,允许使用的电流密度就比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要小得多。

网友I:
这是1*4的多股线,还是按照单股的能力计算的。比如4*4,就是四根四平方的线,还是按照4平方线走的电流计算的。

网友J:
导线截面积跟电流大小是成正比的

网友K:
如果归结到发热的承受能力, 那么怎么样的导线差别都不大. 因为散热条件类似
但是如果高频电路, 那么多股线会有一点优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