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AP自升级程序

楼主(2018-02-22):
通常在用户需要实现IAP功能时,即用户程序运行中作自身的更新操作,需要在设计固件程序时编写两个项目代码,第一个项目程序不执行正常的功能操作,而只是通过某种通信管道(如USB、USART)接收程序或数据,执行对第二部分代码的更新;第二个项目代码才是真正的功能代码。这两部分项目代码都同时烧录在User Flash中,当芯片上电后,首先是第一个项目代码开始运行,它作如下操作:
1)检查是否需要对第二部分代码进行更新
2)如果不需要更新则转到4)
3)执行更新操作
4)跳转到第二部分代码执行
第一部分代码必须通过其它手段,如JTAG或ISP烧入;第二部分代码可以使用第一部分代码IAP功能烧入,也可以和第一部分代码一道烧入,以后需要程序更新是再通过第一部分IAP代码更新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请问在MSP430中,通过IAR EW430怎么能将这两部分代码一块烧进去啊,他们的XCL文件都不一样,我在烧进去第一部分后,再烧写第二部分,第一部分的程序就没了。两次烧写我都已经修改了XCL文件。求大神指点

网友A:
设置好BOOT和APP的FLASH、 INTVEC、 RESET,不要有冲突

网友B:
430不清楚,DSP最近已成功升级

网友C:
这个是程序的地址有冲突了的

网友D:
自升级的话是需要bootloader做引子的

网友E:
把两个文件合并成一个,或者先烧写bootloader程序,然后通过bootloader下载app程序

网友F:
你怎么实现的?

网友G:
现在有OAD升级。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430不清楚,DSP最近已成功升级

是串口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程序的地址有冲突了的

是哪里的程序有冲突?

网友I:
修改bootloader了吗?

网友F:
能够远程升级吗?

网友G:
楼主对什么芯片升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是程序的地址有冲突了的

能不能提供一个远程升级的 方案呢?

网友H:
引用 网友B:
430不清楚,DSP最近已成功升级

jtag无法远程升级吧。

网友J:
远程烧写的吗

网友K:
是哪个芯片?

网友L:
你的硬件电路呢?

网友M:
可能损毁了bootloader

网友N:
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

网友J:
怎么程序还有两部分呢?

网友N:
能够实现GPRS功能升级程序吗

网友M:
重新烧写bootloader试试。

网友L:
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

网友K:
串口烧写程序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