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0 IAP 程序中断向量重定向问题

楼主(2018-02-22):
MSP430的IAP升级程序中在引导程序代码中会进行中断的重定向,为什么要用到向量的映射呢,引导程序的中断和应用程序的中断不冲突吗

网友A:
需要重定义APP中断向量位置,APP才能正确执行中断,不会冲突

网友B:
在APP的XCL文件中改了中断向量的位置,为什么更改位置呢

网友B:
原来TI固定的中断向量不可以吗,你的意思是引起了冲突

网友C:
TI固定的中断向量地址是在Bootloader程序中的,程序仪跳转到APP后发生中断就会错乱,所以在APP中要重新定义中断向量的地址

网友D:
这中断向量的应用还是蛮难的

网友E:
这个前提是MCU支持该功能的

网友F:
中断向量重定向的设计是需要MCU本身支持的

网友F:
关于中断向量的应用设计还是有点难度的

网友G:
论向量表是否重映射过,复位后都是从0地址的向量表处获取SP和复位入口。

网友H:
0地址处的中断向量表区域通常不放代码

网友I:
都是带升级功能的产品。

网友J:
如果不重新映射的话,中断向量表的地址应该是这样的:0X0000 0000是SP

网友K:
为了动态重分发中断

网友G:
如果不重映射,只能再boot处设计查表程序

网友H:
芯片在FLASH地址分配上,也很少有将FLASH地址紧密的排在向量表之后

网友J:
在 RAM区就可以修改向量的入口地址

网友K:
从其它地址处开始定位各异常向量

网友I:
0地址向量表,必须通过Jtag之类的工具才能改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