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烧录报错

楼主(2018-02-22):
Executing a target function, but time-out

网友A:
哪个单片机

网友A:
ICP编程的时候?

网友A:
是烧录软件崩溃了,还是烧录软件没法烧录。。截图看看提示啊,不知道是哪儿出现的。。

网友B:
烧录不进去吗

网友B:
是不是选择的型号不对

网友C:
没遇到这个,是不是线没有接好。

网友D:
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无法识别芯片?

网友E:
不清楚啊,最近我电脑能显示烧录器,但是烧录软件找不到设备

网友F:
这个会不会是锁死了。

网友G:
?换数据线试试看。

网友G:
找个短的数据线,或者换个电脑,台式机用后面的USB接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