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整流与稳压] 请教前辈:MOS控制系统电源会自己无故掉电

楼主(2018-02-22):
图中TP5100是集成充电IC,USB输入5V2A。按下BTN0,Q4导通,系统上电,单片机PC2输出高来保持Q4的导通,PC2只要一瞬间输出低,系统就会彻底断电。但是发现,只要USB适配器插头插入,或触碰板子上的插座外壳(外壳接地),很大几率系统会掉电。示波器看了怀疑是GND受到扰动。此外,还发现在板子受到震动,长时间待机时,甚至无缘无故,都会有概率忽然掉电。

目前发现以上问题,望前辈们帮帮忙,指点一二,感激!

@xch :谢谢!这几天测试发现似乎就是您说的这个原因!我焊到3.3V试一下
xch
可能单片机跑飞复位了呢.把pC2 焊接到3.3V.看看还会不会

网友A:
把Q5换成肖特基作为隔离试下。

网友B:
这个就是一键开关机的电路,不知道充电时设备运行不,一般充电时电池是不放电的,是适配器直接给系统供电的,当适配器拔掉时自动切换到电池供电,
你的问题应该是板子接触不良导致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Q5换成肖特基作为隔离试下。

谢谢!您的意思是可能是Q5的问题导致开机保持失效吧,我试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就是一键开关机的电路,不知道充电时设备运行不,一般充电时电池是不放电的,是适配器直接给系统供电的 ...

谢谢!确实是一键开关机电路。不过没有路径管理功能,系统一直要电池来供。充电时,充电IC向电池充电,系统同时从电池取电,两者独立运行。感觉不应该是接触不良,焊了几个板子都存在这个问题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!您的意思是可能是Q5的问题导致开机保持失效吧,我试一下

换成普通的三极管比如9013就行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!确实是一键开关机电路。不过没有路径管理功能,系统一直要电池来供。充电时,充电IC向电池充电,系 ...

系统掉电是DCDC输出没电还是DCDC输入端没电

网友C:
楼主查下DC-DC

网友D:
R13、R14的阻值比例错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R13、R14的阻值比例错了。

谢谢!我忘记改了,R14实际是用的3K。这样应该是合理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系统掉电是DCDC输出没电还是DCDC输入端没电

没有说清楚,不好意思哈。是DCDC没有输入才掉电的

楼主:
谢谢,DCDC目前测试正常的

网友D:
你把R13改成10K,R14改成1K,Q5的DS上并一个100UF的电容试一下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没有说清楚,不好意思哈。是DCDC没有输入才掉电的

用示波器测PC2的波形,如果一直保持高电平的话不会掉电的,如果出现低电平的话,看看单片机的程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把R13改成10K,R14改成1K,Q5的DS上并一个100UF的电容试一下。

好的,我试一下

楼主:
最近测试发现,好像是单片机抽风把PC2给拉低关机了,示波器观察发现插入适配器时,系统电源基本稳定,但PC2输出变成了低。程序粗查一遍没有问题,难道是GND扰动干扰了单片机?

楼主(2018-04-23):
引用 网友B:
用示波器测PC2的波形,如果一直保持高电平的话不会掉电的,如果出现低电平的话,看看单片机的程序 ...

问题已经找到了,是单片机(STM32F103)受扰动误触发关机中断,而导致的异常掉电。回来反馈一下结果,感谢版主的帮助!

您是怎么解决了,滤波吗
@lihui567 :静电会,而且不止静电,vcc和gnd网络的扰动也会引起。
扰动误触发,是静电引起的吗?

楼主:
问题已经找到了,是单片机(STM32F103)受扰动误触发关机中断,而导致的异常掉电。回来反馈一下结果,感谢大家的帮助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