兼容STM8S003的国产单片机

楼主(2018-02-22):
随着STM8S003的货期变长以及现货价格越来越华丽,国产单片机横空出世,大显身手。

1、新唐  N76E003
2、芯圣  HC89F003
3、赛元  SC93F003
4、华大  HC32F003
5、东软  HR8P5031

在整理中的还有一些,程序移植的注意事项也整理了一点,稍后一并补充上来

芯源CW32F003
很好,赞一个

网友A:
华大的HC32F003也可以管脚兼容的

做利润更高的单片机,利润少的和低端产品,ST会逐步放弃
我公司代理华大MCU现在出货量越来越大,ST003系列今年还会继续涨价,供货周期也会持续增加,因为ST接下苹果指纹芯片订单,今年会挪出部分资源去.
@McuPlayer :一直在关注,我还想做一个华大的推广,不知道怎么去做,能给个建议吗
已追加,谢谢关注

网友B:
东软(海尔)的HR8P5031同样兼容,优势32位机,MO内核,资源丰富,还请各位多多关注支持

网友C:
芯圣HC89S003F4管脚兼容STM8S003,无需改板,pin remap管脚随意配置,简化布线难度,布线不需要复杂和过孔,提高了抗干扰,还请各位多多支持支持

网友D:
刚看了一下,STC的8系列有TSSOP20的,但管脚不兼容。但也有客户定制款:GS8S003 :)

网友B(2018-03-26):
再加一款上海爱矽半导体:E85F003

网友E:
要支持国产MCU啊。

网友F(2018-04-27):
只要有量消费类的芯片,都是国产的天下

网友G(2018-06-26):
HR8P5031是Cortex-M0内核?

网友H:
哪款的在线烧录口完全兼容?

网友I:
有没有价格呢?
有没有软件完全兼容的呢?

网友J:
软件支持怎么样?

网友K:
华大  HC32F003 是32位cortex-M0 内核; 超高性价比,flash做到32K.2路比较器,2路urat, 这些都是一般8位机不带的;与STM8S003是pin to  pin,硬件不变的情况下软件很顺利的就可以切换了.

网友C(2018-08-08):
引用 网友H:
哪款的在线烧录口完全兼容?

芯圣HC89S003F4 ISP烧录口兼容ST和新塘

网友L(2018-10-11):
            卖白菜了。

网友M:
芯圣好用

网友N:
这些芯片真是白菜价了,同时工程师也成了白菜价

网友O(2018-11-13):
同卖白菜,华大国企肯定用华大

网友P:
现在这么多国产003,芯圣和华大在哪里能拿到样片?

网友Q(2019-05-12):
stm的是arm核吧

网友R(2019-08-15):
引用 网友I:
有没有价格呢?
有没有软件完全兼容的呢?

芯圣单片机现在0.79含税呀,淘宝可以直接买,完全兼容的

网友S:
芯圣HC89S003F4管脚兼容STM8S003

网友T:
芯圣的确实还可以,用起来挺舒服

网友U(2020-01-02):
增加一款,杭州微纳WN7012,可以直接替换

网友V(2020-02-04):
详细资料,单价0.N   ;加微/Q:991302972
     一款高性能的 8 位单片机。内部包含 4K 字节 Flash,256 字节 SRAM,1 个 8 位
定时器、2 个 16-bit 定时器/计数器(可输出 4 路 16 位 PWM),具有独立时钟的
看门狗,12-bit ADC(最大支持 18 路),2 个模拟比较器,1 路UART 和 1 路 I2C
通讯接口,片内 POR,BOR 和 LVD,内部 16MHz RC 振荡器,内部 32KHz WDT
振荡器。具有低功耗模式。

特性

•内核
-超高速 8051 内核(1T)
-指令全兼容传统 8051
-14 个中断源
•工作电压
-2.4V~5.5V
工作温度
--40℃~85℃
•存储器
-4K 字节 Flash,用于存储用户代码(擦写次数典型值 10000 次)
-256 字节 RAM
•时钟
-内部 16MHz 高精度 IRC(ISP 编程时可以进行调整)
•误差±2.5%(全温度范围,-40℃~85℃)
-内部 32KHz 低速 IRC(误差±10%)
-外部 32.768 KHz 低速晶振
•复位
-上电复位
-欠压复位(2.25V、2.6V、4.2V)
-复位脚复位
-看门狗溢出复位
•LVD 低压检测复位,提供 4 级低压检测电压(2.3V、2.5V、2.7V、4.3V)
•中断
-提供 14 个中断源,GPIO 中断(上升沿、下降沿、双沿触发),SCK3 中断、
WDT 中断、基本定时器中断,高级定时器中断 0~1,LVD 低压检测中断、
I2C 中断、UART 中断、ADC 模数转换中断、模拟比较器中断
•数字外设
-1 个 8 位基本定时器
-2 个 16 位高级定时器,支持 PWM 输出功能
•PWM 时钟源可以选择来自系统时钟或者看门狗时钟
•预分频 1-16,后分频 1,2,4,8,16,32,64,128
•支持捕获操作,上升沿,下降沿,双沿
•支持周期中断和占空比中断
•支持刹车功能
-1 个UART
-1 个 I2C:支持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
•ADC
-精度:12 位
-采样速率:200k Sps
-外部输入:18 路
-内部基准:1.2V 和 2V
-采样可以通过 PWM 的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触发
•电压比较器
-2 个比较器
•GPIO
-18 个GPIO:PT0[7:0]、PT1[7:0]、PT2[1:0]
-上电后PT00、PT13、PT14 默认开漏上拉输出,其余 I/O 全为输入高阻态
-上下拉 10K 电阻可以同时打开(匹配精度 5%)
封装:TSSOP20   SOP16   SOP8

网友W(2020-07-10):
我搞了个51单片机讨论群,932747872,STC的,支持国产,爱我中华。希望大家技术上共同进步,乐于分享!

网友X(2020-09-15):
锦锐003芯片,脚位完全兼容,18K的Flash空间,和ST芯片一样,支持单线仿真。欢迎咨询。

网友Y(2021-06-13):
引用 网友H:
哪款的在线烧录口完全兼容?

物联香港有限公司 推的单片机N9001完全兼容,烧录口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