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画原理图时怎样去除每次移动元件都compile

楼主(2018-02-22):
用的AD17,画原理图时每次移动元件后,能看到状态上都显示在编译(compile),导致速度很慢,请问怎样能在设置中去掉这种在线检查。
PCB的可以在T-〉P中PCB Editor中选择不打勾,但是SCH的没找到。

网友A:
慢是电脑的问题,不是软件设置的问题

网友B:
没出现过这种现像。

网友C(2018-10-13):
引用 网友A:
慢是电脑的问题,不是软件设置的问题

cadence,pads用的好好的,就是这个不行,肯定是软件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