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款热电偶的转换IC,美信的。

楼主(2018-02-23):
能像LM358那样好买的

网友A:
有的,我记得在公开课里看到过,帮你查下,好像是spi通讯

网友B:
能像LM358一样好买的热电偶芯片,这个肯定没有的。

网友B:
MAX6675,K热电偶芯片,但是肯定不好买的,交期肯定很长。

网友C:
用ADC然后查表吧,NTC或DS18B20做补偿

网友D(2018-04-10):
哪位大神知道 知道下 谢谢。

网友E(2020-02-17):
MAX31856MUD+是一款精密热电偶至数字转换器, 带有线性化处理, 14引脚TSSOP封装. MAX31856具有冷端补偿, 并可将来自任何类型热电偶的信号数字化. 输出数据以摄氏度格式. 该转换器可将温度分解为0.0078125°C, 允许读数高达+1800°C或低至-210°C (取决于热电偶类型), 并具有±0.15%热电偶电压测量精准度. 热电偶输入具有±45V过压保护. 查找表 (LUT) 存储了多种热电偶 (K, J, N, R, S, T, E与B型) 的线性校正数据. 包含50Hz和60Hz线路频率滤波, 以及热电偶故障检测. SPI兼容接口可用于选择热电偶类型, 并设置转换和故障检测过程.

网友A:
MAX6675 比较常用的热电偶准换芯片 SPI输出,精度我就不说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