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和DSP的算法通信

楼主(2018-02-23):
DSP开发板DSP核是674x,ARM核是CORTEX 8X。现在我有一个图片压缩算法,想移植到DSP上面跑,算法。现在的问题是:
1. 压缩算法源代码我只想提供了压缩接口函数出来,怎么做呢?可以打包成一个库?可以的话怎么打包?或者是一个obj文件仅供ARM核程序文件链接即可?
2. 我在CCS下写的main函数,编译完后.out要放入哪个核执行?另外,图片怎么放进DSP啊?
3. ARM和DSP通过HPI数据通信, 那DSP怎么去执行我算法库的函数? ARM怎么通过HPI加载算法到DSP去执行?
敬请指导,非常谢谢!

网友A:
DSP和ARM是两颗独立的芯片;一颗芯片包含了DSP+ARM两个核,TI的Davinci和OMAP平台就是这种架构。根据你的描述,应该是前一种

网友B:
如果是两个单独的芯片,DSP端算法直接做成lib库,在编译的时候链接上就行

网友C:
如果是一个芯片包括两个核,TI有一套自己的算法封装模式,按照其Codec Engine要求,可以封装自己的算法

网友D:
CCS下的程序既可以在ARM上跑,也可以在DSP上跑的,看你的GEL文件引导的是ARM还是DSP。将图片放在一个目录上,CCS下程序就可以file open操作了,和你用CCS烧写程序是一样的

网友E:
ARM和DSP的通信,如果是两个单独的芯片,通信时可以参考HPI 通信接口。

网友F:
如果是应用TI Davinci或OMAP平台,会使用到DSPLINK,即DSP/BIOSTM LINK,是基于DaVinci架构处理器的ARM与DSP端进行通信,DSPLINK提供了一套通用的API,从应用层抽象出ARM与DSP的物理连接特性,从而降低用户开发程序的复杂度。

网友G:
Davinci或OMAP平台就如你所说的ARM下打开图片,传给DSP。总之ARM负责控制和调试,DSP负责算法。

网友H:
DSP怎么知道使用算法进行处理?

网友I:
可能堆栈出的问题

网友J:
系统程序还有其他模块,所以.out应该最后是dowload到ARM核上的吧?那这样的话,当ARM把数据发到HPI通知DSP接收,DSP接收后怎么知道怎么计算数据?

网友K:
这个可以emif接口。

网友L:
可以通过网口发送数据

网友M:
CCS不是DSP的编译器吗

网友N:
图片可以通过usb发送DSP上

网友O:
ARM和DSP通信接口呢?

网友K:
emif的通信速度可以。

网友L:
DSP和ARM都支持网口的。

网友M:
DSP核674x没有使用过。

网友N:
或则使用SD读入数据

网友O:
高速接口设计可以参考别人的。

网友P:
引用 网友A:
DSP和ARM是两颗独立的芯片;一颗芯片包含了DSP+ARM两个核,TI的Davinci和OMAP平台就是这种架构。根据你的描 ...

这两种选型方案的都参考下的

网友Q:
压缩算法的不是可以直接生成一个算法库的么

网友R:
算法开发还是挺重要的额

网友S:
做成算法库的,然后预留接口的就可的

网友T:
HPI加载算法到DSP?

网友U:
需要ARM当做flash吗

网友V:
图片通过传感器读入DSP

网友W:
DSP的算法库都是集成的。

网友N:
引用 网友A:
DSP和ARM是两颗独立的芯片;一颗芯片包含了DSP+ARM两个核,TI的Davinci和OMAP平台就是这种架构。根据你的描 ...

DSP+ARM集成在哪个芯片?

网友T:
不同算法变异怎么加载

网友U:
使用ARM当做启动flash。

网友V:
怎么不使用单核的DSP呢

网友W:
你说的C语言的算法库吗?

网友N:
引用 网友A:
DSP和ARM是两颗独立的芯片;一颗芯片包含了DSP+ARM两个核,TI的Davinci和OMAP平台就是这种架构。根据你的描 ...

单核处理的速度也很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