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求助大功率宽电压输入的稳压电源

楼主(2018-02-23):
想做一个3V到15V的输入,输出8V  15A的电源,请问有什么方法吗?可以推荐一个芯片吗?

网友A:
方法当然是有的。
不过,直流输出达120W,“推荐一个芯片”可推荐不出来。必须使用分立功率管,而且需要使用变压器。

网友B:
要求是“3V到15V的输入”。3V输入时要120W直流输出,那么输入电流即使效率百分百,也要40A。这要多粗的线?你用什么设备提供3V40A?这个要求似乎过份了一些。

网友C:
一般地说,输入电压越低,效率越不容易做高;输入电压变化范围大,效率也不容易做高。两项合在一起,设计必定比较复杂

网友D:
这比较复杂,不是“推荐一个芯片”可以实现的

网友E:
120W的dcdc升降压芯片,不太好找
这种电源用到哪里

网友F:
凌特有不少四开关的升降压控制器, 不过都是外置MOSFET的, 且大电流的型号如LTC3870由于要提供足够的初始驱动电压, 输入下限都在4V以上

网友G:
这个输入电压范围太大了吧,输出的电流也是大,一般的DCDC满足不了吧,不过我觉得你可以用DCDC 和其他电路的组合。

网友H:
楼主的应用是什么?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稳压?指标的设定要合理哦,否则成本巨大且不必要。

网友I:
可以把大负载分成几个模块实现
应该根据应用设计电源供电方案

网友J:
需要这么大的电流

网友K:
8V这个电压,确实是不常见的,用这么偏门的电压,那么大的电流干啥了?

网友K:
使用webench输入参数设计没有结果,看来只能自己搭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