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NUC972 LCD驱动

楼主(2018-02-23):
大家新年好,我现在使用NUC972芯片,驱动15'' AC150XA02这个显示屏,屏幕像素为1024*768,但是在驱动后,屏幕会出现小小的闪烁(抖动),我认为是时序没有设置正确,我的LCD配置如下:
{
                .type   = LCM_DCCS_VA_SRC_RGB565,
                .bpp            = 16,
                .width          = 1024,
                .height         = 768,
                .xres           = 1024,
                .yres           = 768,
                .pixclock       = 65000000,
                .left_margin    = 2,
                .right_margin   = 316,
                .hsync_len      = 2,
                .upper_margin   = 5,
                .lower_margin   = 28,
                .vsync_len      = 5,
                .dccs           = 0x0e00440a,
                .fbctrl         = 0x02000200,
                .devctl         = 0x050000c0,
                .scale          = 0x04000400,
        },

请问一下大家,通过这个手册,只有h blanking time与v blanking time,如何计算水平前沿,后沿,行同步脉宽,垂直前沿,后沿,垂直同步脉宽?
关于消隐这句话的理解,1.png的第4条,TVBn与TVBn-1分别对应什么信号?

谢谢!

网友A:
闪烁应该跟时钟有关系,要看屏的手册时钟需求来设置相应时钟频率

网友B:
切换画面时候闪烁,还是一直闪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闪烁应该跟时钟有关系,要看屏的手册时钟需求来设置相应时钟频率

时钟频率,典型值65000000,这个设置是正确的,关键是我从这个LCD手册中看不出水平、垂直前后沿,同步脉宽怎么设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切换画面时候闪烁,还是一直闪烁

一直在闪烁。我从屏的手册中不知如何设置水平、垂直前后沿,同步脉宽。时序图不太清楚怎么看。

网友C:
没用过这个,这个系列的单片机去新唐官方的卧牛堂问问。

网友D:
这个情况怎么解决

网友E:
大过年的还在加班点LCD

楼主:
请大家帮忙提醒一下,给点思路,谢谢!

网友F:
没用过这个啊,不好讲。

楼主:
在线等,有大侠调过LCD驱动吗?

网友G:
我擦,还没搞定啊,看来这个真难。

网友H:
以前帮人调试过1024x600分辨率LCD屏
楼主给的信息不全面

楼主:
降低了时钟频率和修改了时序,现在显示已正常,感谢大家关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