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STM32基础篇 程序加密保护实验

楼主(2018-02-23):
STM32 芯片本身有一个 ID,不同的芯片 ID 号不一样。因此本实验可以基于
这点将我们芯片内的程序进行加密,通过在固定的ID地址上读取ID号进行判断,
判断读取的 ID 是否是本芯片独一无二的 ID,正确的话可以对加密的程序进行读
取,反之不能打开。本实验通过串口进行输出芯片 ID 号及解密成功或者失败。实验目的:
1. 学习如果利用 ID 进行加密

楼主:
int main()
{
u8 sys_id[12],i;
printf_init(); //printf 初始化
for(i=0;i<12;i++) //将 ID 号全部打印输出
{
sys_id[i]=*((u8 *)(id_adr+i));
printf("%x ",sys_id[i]);
}
//对比 ID,如果正确执行下面程序,否则程序不能继续
if(sys_id[0]==0x33&&sys_id[1]==0xff&&sys_id[2]==0xd7&&sys_id[3]==0x05&&
sys_id[4]==0x42&&sys_id[5]==0x41&&sys_id[6]==0x33&&sys_id[7]==0x30&&
sys_id[8]==0x12&&sys_id[9]==0x79&&sys_id[10]==0x20&&sys_id[11]==0x43)
{
printf("\r\n 程序解密成功\r\n");
}
else
{
printf("\r\n 程序解密失败\r\n");
}
while(1);
}

楼主:
定义芯片 ID 号地址是:
#define id_adr 0x1ffff7e8 //这个是固定的 ID 地址
该函数实现通过比较 ID 号,正确的话通过串口打印输出程序解密成功,否则输出解密失败。

楼主:
当程序下载进去后,打开串口,对 DTR 前进行勾选,然后在取消。再通过发送字符即可以显示

楼主:
本次的实验是最轻松的了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

网友A:
我觉得你验证后还是没用

网友B:
加密是烧断熔丝位吗

网友C:
加密也没有什么作用,很多人能够**了。

网友B:
熔丝位是最重要的。

网友C:
现在的芯片除非把jtag都封死。

网友D:
熔丝烧了也没用,腐蚀后,显微镜下接好,继续提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你验证后还是没用

的确,不过程序还是要走一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密是烧断熔丝位吗

不是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加密也没有什么作用,很多人能够**了。

现在的技术,点到为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熔丝位是最重要的。

的确,看来ST需要努力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现在的芯片除非把jtag都封死。

一次烧入再不利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熔丝烧了也没用,腐蚀后,显微镜下接好,继续提取。

大佬厉害了

网友E(2019-11-04):
程序里面千万不要直接出现1FFFF7E8这个地址,不然太容易改了,改这个只要几百块钱,Q5225016

网友F:
这怎么加密,不就是读个ID然后判断下吗
不明白,难道换一片MCU,要改下程序吗,怎么批量呢

网友E:
回楼上的
1,如果板子上有外部存储器,可以先编写一个程序,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外部存储器,然后再烧写真正的程序,真正的程序去校验外部存储器的数据是否合法即可

2,利用板子上按键组合,或是上电按住某些键,程序在这个时候利用算法把id计算得到一些值存入程序区,程序运行时去验证程序区数据是否正确

3,轩微编程器有软件加密的功能,编程器会读芯片id,根据算法直接改写缓冲区,达到软件加密的作用

4,读出的id通过一定算法,例如异或加上一个数,得到的数据存入flash(只运行一次,运行后标志位也存入flash),下次读到这个标志位,就不运行这个程序。//QQ9272078

网友E(2020-04-15):
不要在程序中直接出现id地址,**的人只要把0x1ffff7e8改成0x8000020,并且0x8000020程序区域填上母片的id,不管你的算法有多复杂,这时你的程序就被**了,改这种软件加密一分钟就改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