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怎么画这种粗细不一带有直角和棱角的线

楼主(2018-02-23):
altium designer怎么画这种粗细不一带有直角和棱角的线

网友A:
这个应该是拼起来的,用图示的工具就可以画出来。

网友B:
这个是附铜画出来的,不是线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附铜画出来的,不是线。。。

敷铜是什么画法,不是用线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敷铜是什么画法,不是用线吗

附铜就是PCB走大电流或者画地时用的一种画铜皮的方法,不知道你用的哪款软件,英文是 Place polygon plane (附铜)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附铜就是PCB走大电流或者画地时用的一种画铜皮的方法,不知道你用的哪款软件,英文是 Place polygon plan ...

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,每次覆铜都是一片啊,画不出线条啊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,每次覆铜都是一片啊,画不出线条啊

AD也有,我上传不了图片。。附铜工具栏上 整片附铜旁边那个就是自由附铜啊  可以改变拐角的